楼主(2004-09-24):
负载功率为7.5KW,我想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可用在220V照明线上?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

网友A:
买一个10KV的三相电机回来改,好像在12KV才可改到单相7.5KV

网友B:
可以用,不合算!

网友C:
可以
先把马达接成Y形或三角形
两个头接AC220V,另一个头串一个电容接AC220V电源的一根线。
马达功率较大,会造成三相不平衡

网友D:
串电容的方式不是很好,还是用变频器吧。把电机接成星形。

楼主:
这样的变频器多少钱?什么品牌的?是单相的?

网友C:
我查过好几个品牌,220V单相7。5KW的没这个型号

网友E:
变频器太贵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串电容的方式不是很好,还是用变频器吧。把电机接成星形。
这个方法就划算!不过电动机还装个强冷风机!还有电容要很大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