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将线号方向旋转?

楼主(2004-09-25):
请问怎样将上图中的线号旋转成下图方向?

网友A:
你说的不是线号,是接线端子号(管脚号)。要旋转这些文字,可以先激活“文本”按钮,再选中需要旋转的其中一个文本,比如“U”。然后,点击“旋转文本”按钮,把文字旋转到合适的角度。如果要改变其它文字的角度,可以一个一个旋转,也可以先把“U”的属性复制(点击“U”,再点击“复制数据”按钮),再把这个属性传送到所有需要改变角度的文字上(先激活“文本”按钮,再用鼠标拖出一个窗口,选中需要的文字,点击“传送数据”按钮)。

楼主:
我开始就是这样操作的,但是好像0,90,180,270度都试过了,就是不能达到上面第一张图中接线端子号的这个方向,感觉要镜像才行,但是此时镜像功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将上图中的线号旋转成下图方向?
选定后直接按 "空格"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