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5):
各位,OMRON高手,我在安装CX-P时,在安装SERVER时,出现有三个选项:1:controler link NBS   2:sysmac link NBS   3:sysmac isa 如果我选择任何一项安装好运行时候就说缺少一个文件,如果不选,可以安装运行,但是我没有PLC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连接,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只是为了编程和传送程序给PLC是可以的。我是能选的都选。装不上的点击忽略。

楼主:
就是不可以从PLC传出来。

网友B:
不用选直接装后,完全可以用,修改,上传,下载都行。

楼主:
我这个是正版软件,那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单人版的问题?那三个到底派什么用的??、、

网友A:
不会。
如果是正版买来的,哪里买的找他们确认一下是不是盘子的问题。

楼主:
这个盘不是我买的,人家已经装过一次了。怀疑是单人盘。  不知道你们一般要不要选的? 这个到底派什么用的? 谢谢!!

网友C:
你把软件及序列号发给我,我试下yuxiangl@126.com

网友A:
这三个选项如果只是用来单个PLC的编程或监视什么的可以不选。
这三个选项组网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至于用处三言两语讲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