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格?

楼主(2004-09-25):
请问欧姆龙CQM1H的CTBL指令的表格注册是否在内存中注册?可以吧?

网友A:
CTBL指令是高速计数指令,你指的表格注册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直接在内存中填写比较表数据,也可以在程序中将数值填好,正式的程序最好是用程序来做比较表。

楼主:
数值比较范围或目标比较值.如果在程序中是否太长了点.

网友A:
你如果直接在内存中写的话,那程序的可移植性就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