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5):
比如CPU224(DC/DC/DC),它的电源供应是需24V,那每一路(I0.0,I0.1等)输入电压电流范围是多少的呢?输出呢?
我没去现场过,很模糊,不清楚,请各位帮忙
谢谢!!!

网友A:
DC/DC/DC,输入是24V,电流只有几毫安.
输出是24V,0.75A.
找本样本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PLC的供电与I/O是两会事,I/0只是一个开关而已,容量一般在AC220V/2A,大的可以到10A,西门子的你可以找代理商问问。我也杭州的。

网友C:
型号:CPU224(DC/DC/DC)
电源需要DC24V,输入信号为DC24V,输出为晶体管;每点最大电流0.75A;

型号:CPU224(AC/DC/RLY)
电源需要AC85~264V,输入信号为DC24V,输出为继电器;每点最大电流2A;

楼主:
请问:I/O口与现场要隔离吗?怎么隔离呢?

网友D:
如要隔离,就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B:
一般不用,PLC的I/O自身都带光电隔离的。

网友E:
最好还是用隔离,想一想,一个继电器才多少钱,输入端就算加个50个,才1000元不到,但PLC多少钱,如果现场环境不好,在线路上串入雷击,很可能PLC就玩完了,得不偿失啊!

网友F:
如果考虑雷击和电磁干扰,PLC供电电源可用隔离变压器和开关电源,用另一开关电源带负载。至于输入端,最好用PLC自带的电源,可最大限度的避免外部干扰。

网友G:
好,我一直在找PLC的I/O点隔离的问题呢

楼主:
THANK YOU
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