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5):
有那位兄台比较熟悉上海11所数控切割机和日本小池400A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小弟有些技术问题请教.
如:等离子画线火焰有时不能高压点火,自动控制部分和手动部分电路正常,请教!!!

网友A(2005-11-02):
把相关资料弄上来我们帮你看看嘿嘿.

网友B(2006-03-19):
希望保持联系,我的msn:imeng2001@hotmail.com

网友C(2006-07-09):
我对小池SUPER400等离子相当熟悉.你说的第一个有关划线的问题,如果确认电路没问题,
首先应该调节电极的位置,原则是电弧强且长些较好.第二是电极周围应保持干净,否则电路会转移.
第三查气路.
email:lidonghe@koike.cn

网友D(2007-08-02):
我们用的是美国海宝的等离子切割机,现在出现了问题,操作界面有一项手工套料的功能忽然不能用了,还有就是控制机经常会死机,请哪位老鸟在指导指导哦!!!~~

网友E:
如系统升级后需密码才能打开此功能,另死机问题往往由于系统散热不好,清理系统内灰尘从新安装系统内板卡既可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