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5):
大家好,我新近加入工控行业,碰到如下难题:
1、今天我拿着OMRON的CPM1A-30CDR-A-V1编程,软件是CXP3.1的,初写程序很顺利,但等到PLC断电后又重新上电,PLC状态显示是RUN,而下载新的程序时,却连不上了表情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连不上?是不是断电的时候没有断开连接?
连接电缆取下,断电,上电后再连上电缆,重新连接一次。
再不行电脑也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