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高手请进!

楼主(2004-09-25):
(无正文)

网友A:
有问题请跟贴
     1:PLC怎样和变频器连接?
     答:要根据你的需求,简单说,若要无极调速,需要RS485连接,或ㄎD/A模块,
若只是快慢速,或多段速,那幺直接由PLC的输出控制变频器端子即可,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有.
       2.编码器怎样和PLC连接?
   答:这个要考虑你的控制精度,如果编码器的分辨率较高,直接接在马达输出端是不行的,因为速度太高的时候,转速乘以分辨率,可能会大于PLC的处理能力(FX2N双向Max30KHz),一般我们把它接在减速器的低速轴(输出轴)上,接线应该没问题吧?
       3.要使电机稳定在500r/min怎幺设置?
   答:转速n=60f/p,(f=频率 p=马达磁极对数),要精确的话,可以利用转速表来调试,或者接上编码器的Z相用PLC调试也可以.
       4.谁愿意附上程序例子?
   答:别人不了解你到底要做什幺,所以没办法附上程序例子,如果你对这方面太不了解的话,又要做设备,建议你发包或者找人合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