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6):
请问各位斑竹COM1-H中的0CH通道是做什么用的?
OUT HR61.13
LD P_1s
MOV(21) 2 HR62
MOV(21) 100 HR65
LD 101.00
OUT HR66.00
LD 101.01
OUT HR66.01
强制LD 100.00 为NO OUT HR66.00保持继电器不工作,
强制LD 101.01 为NO OUT HR66.01保持继电器可以工作
请问是不是这个继电器坏了
HR66.00是那一个通道的
谢了

网友A:
000CH : CPU 单元的16点输入专用。
HR6600是HR66通道,HR区是保持继电器区。无其它特殊功能。
仅就这一段程序而言,如果10100或10101 ON ,则HR6600与HR6601就应该 ON。
请检查程序是否在别的地方有关联?

网友B:
HR0000~HR9915共1600个断电保持型继电器;HR6600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些是PLC的内部继电器,不是外面模块的);
你上面的操作方法错了,PLC在强制输出时程序是不运行的,所以你让100.00 强制输出,因为程序是在Stop状态下,所以HR66.00保持继电器不会动作;
如果要测试HR6600,就不能用上面的程序,可以用以下的试一下:
LD00.00
out HR66.00
end
然后把输入点00接通,再查看一下HR6600是否有动作: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E-mail:zjzcmy@126.com
Http:www.zjzcmy.com
QQ:394047702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楼主:
谢谢,现在关键是没有和其它的关连,能否确认这个点坏了,换其它的可以吗?

网友C:
LD P_1s
MOV(21) 2 HR62
LD 101.00
OUT HR66.00
LD 101.01
OUT HR66.01
强制LD 100.00 为NO OUT HR66.00保持继电器不工作,
强制LD 101.01 为NO OUT HR66.01保持继电器可以工作
请问是不是这个继电器坏了
谢了
MOV 2 HR62 ==每秒將第2ch的io狀態搬移到 HR 62去一次.

你查一下你的階梯圖!或許有類似 LD xx
                                           MOV xxx HR66的輸出
也或許有如前的 LD P_1s
                     MOV(21) 2 HR66 每秒送一次資料狀態是會變動的.你查一下!hr沒道理不動.

楼主:
我软件在监控内存状态,只能看到9位,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D:
6樓已回答請至您的發表主題.
1樓:
100ch,101ch皆是輸出模組位置,您所描述狀況應該是只有一個輸出模組,故100ch會被plc IO更新,101ch不會被plc IO更新,若您真的需要強制on於cx-p請用force on,不要用set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