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6):
我要用CQM1H-SCB41的485口与第三方设备(智能温度变送模块)通讯,采用无协议方式,除了要设置通讯格式,还要设置其他的吗?我怎么发送的和接收的字符相同呢?!!!!!另外是不是只接入DB9的1,2两个引脚即可?

网友A:
无协议传输。请用4线接法。请看下图:

网友B:
你到底有没有看说明手册啊?485通信的时候不能用无协议的啊!
这个是由硬件决定!

网友C(2006-06-11):
要用protocol協議才行,要有PMCR指令,看一下PLC的操作說明書,上面有范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