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4-09-26):
PLC用到的继电器,晶体管是不是特制的呢?THANK YOU!

网友A:
常用。
继电器一般选用第三代通讯继电器。低功率,响应快,尺寸小。
晶体管一般是表面贴装的。
大功率输出点的除外。

楼主:
谢谢!!!
那数字量I/O口上有没有电流电压信号的呢?

网友A:
一般没有。要外接。

网友B:
PLC内常用的继电器是12V和24V的,不过这种继电器体积一般较小,市场上不太好找;

网友A:
批量(1000片以上)的很好找,可以向厂家买。只是零售的比较少。
其实也无所谓,外接一个不就行了。哈哈哈

网友C:
松下(NAIS)大量生产销售,很多PLC内部都用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