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6):
我是一名学生,我用C++Builder写了一个计算机并口控制电机的程序.但是在运行的时候
一秒种脉冲给100次的时候 还不掉 但到了 200次的时候 就掉八步
不知道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

网友A:
并口直接当脉冲输出口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没办法解决,WINDOWS下一般程序计算机没这么快 。
DOS下用汇编可以达到。

楼主:
WINDWOS下可以作到1毫秒的精确延时!
那输入怎样的时序 可以解决问题啦?
拜托了

网友A:
软件的运行1ms没问题,但是硬件响应有问题。

楼主:
呵呵 我搞定了  是初始话的 问题 电脑的并口状态 跟 电机的相位不吻合!
不过现在还有个问题 就是 电机要先转多少步才能 让时序和状态 吻合
另外有没有读出电机初相位的方法
谢谢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