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指令不能用?

楼主(2004-09-26):
为什么CQM1H的扩展指令不能用/?象SUM,COS,PWM?郁闷.谢谢解答.

网友A:
1.在CX-P软件的左侧有一项扩展指令,双击展开后,将你要用的指令设置到右边的扩展槽中。
2.面板上的DIP4开关置ON。
3 在下传程序的时候把"扩展函数"搭钩再传

楼主:
谢谢楼上,我现在是在软件中实验.但好象有些不能同时用啊.象ZCP和SUM.同时用就有错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