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6):
我用的是 NS 5.01的触摸屏系统,我把文件下进去后,重启触摸屏,后在屏的有下脚出现 connecting 字样,一直没有变化,与plc 上与触摸屏连的指示等也不亮,用RS232 port 与触摸屏连的,相应的 DIP 开关我打的自动检测 波特率 ,
是不是还还有些网络设置,忙了两天了,都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请指点

网友A:
1.首先检查连线是否正确。正确的接线应该是2-3,3-2,9-9
2.确认NS和PLC的端口设置的通讯方式和参数是一致的。

网友B(2008-01-01):
通信设置的问题,如果没连PLC,将串口A连接为无

网友C(2008-03-30):
我也同样的问题,出现CONECTING后,再开机同样是这样CONECTING ,不知道如何设置了?

网友D: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是NS与Cp1L连接,请高手指点!

网友E(2008-07-12):
顺便问一下,你们与NS触摸屏通讯用的是什么软件,在那里有下,我也有一个NS的触摸屏想玩一下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软件, 有的请上传一个。
我的邮箱  cui.shaol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