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请教

楼主(2004-09-27):
我手头有干簧管-磁钢传感器作为接触开关用,打算连接C200H型的ID212,由于缺乏传感器手册 无法估算具体额定电压。我试在传感器上串连接了一个5V DVC,由于输入模块是24V供电,所以我中间连接了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好使,但是PLC不支持,自动断电。甚至电源模块发出了电路烧焦的味道,请老师分析一下问题!我觉得电路没有短路

网友A:
磁性开关可以和普通开关一样,直接接入PLC 。PLC 内部有降压电阻,没问题的。

网友B:
如果你擔心會燒掉,可以在連接時串聯1K左右的電阻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