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7):
请问哪位大虾有晓得的?
 先谢了

网友A:
提问太 笼统

楼主:
提问太笼统。是偶的错!
是不是所有的DCS控制图的表示符号都一样的。
主要是想知道DCS控制图中所标示的一些表示符号,代表什么意思,我现在所接触的DCS主要控制管道内流通的CHIP。

网友B:
DCS控制图是什么意思呀,如果是指Logic diagram,那就是一样的啦,如果是指工艺流程图那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C(2005-01-01):
dcs是分散控制系统的英文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