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7):
问题是:利用PLC的指令,在输入端,可根据外部拨盘的不同位置,使内部应用程序中的定时器(计数器)的赋值发生变化。其中拨盘有2个,一个做地址用,另一个改变数据用。PLC使用三菱的。
请各位大侠,哥哥姐姐给点指点,小妹感激不尽!

网友A:
将拨盘看成是DI输入即可

网友B:
采用数码人机就好了。

网友C:
完全可以的,PLC本身就带这个功能,关键是你要了解有一个读写命令,看一看手册,我以前用过的,现在很长时间了,忘了,你自已多想想多试试吧

楼主:
谢谢楼上3位的指点,我在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