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7):
各位高手有谁知道以下问题的答案吗,今天分别打电话到这三家名牌企业,结果另人大跌眼镜,不过他们的服务态度倒还行,真奇怪!电话被转来转去,他们怎么会都不知道呢?看来只有请教各位高手了。
   三菱F920GOT,F930GOT的CPU是多少位的处理器吗?内部存储器是多少?
   欧姆龙MPT001、MPT002的CPU是多少位的处理器吗?内部存储器是多少?
   和泉HG1X系列(HG1X-252)、(HG1X-452)CPU是多少位的处理器吗?内部存储器是多少?
   西门子TD200、OP3、OP7、OP17的CPU是多少位的处理器吗?内部存储器是多少?

网友A:
呵呵,俺也不知道。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这个一般不重要。
对于卖家来说,一般这也不是他们的卖点。

网友B:
支持二楼。
就如卖鸡蛋的和买鸡蛋的都不关心鸡蛋是由什么元素组成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二楼。
就如卖鸡蛋的和买鸡蛋的都不关心鸡蛋是由什么元素组成一样。
     当然如果能知道下那个鸡蛋的母鸡是漂亮的话,可能心情更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二楼。
 就如卖鸡蛋的和买鸡蛋的都不关心鸡蛋是由什么元素组成一样。
      当然如果能知道下那个鸡蛋的母鸡是漂亮的话,可能心情更爽一些.
下次买蛋时记得问哦。

网友D:
我知道一點!
與HIM等級有關!
OMROM   16 Bit 約PII 450 軟體模擬多工,記憶體不詳(可擴充)
PROFACE 16 Bit 約PII 450 軟體模擬多工,記憶體不詳(可擴充)
你把他當PC對待吧!下次买蛋时记得问哦。

楼主:
感谢6楼的兄弟!!
不过我认为应该没那么高吧

网友E:
一般厂家是不对外公布这些数据的,但可以在他们的产品手册上查到

网友F:
位数与处理能力有关系。32位的CPU处理起来肯定比8位CPU处理的精度和速度都高。
怎么和位数没有关系呢?

楼主:
我仔细看了产品手册上的各项参数,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这个也应该是产品选型的一个重要参数吧,怎么会都没有呢?
郁闷!!!

网友D:
不过我认为应该没那么高吧!

如此,是你不夠精確!換你拿數據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