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y系列驱动器

楼主(2004-09-27):
请问楼主 我客户一台三洋驱动器 型号是PY2A030A
偶尔出现8号报警 并不经常 是何原因。能否维修

网友A:
应该是编码器线的故障
我判断应该是编码器线故障 8号报警是编码器报警  若连续则是编码器故障  偶尔出现则是编码器线的问题 把插头重新检查一下 固定一下 或者重焊插头 我以前遇到类似现象  在工况较为恶劣 震动较大的场合容易发生类似故障

网友A:
驱动器应该没有问题
先检查一下插头 驱动器应该没有问题 不用维修

楼主:
谢谢李工 我让他们试一试

网友B(2005-09-20):
楼主,各位大侠:下午好.
      有PY2A030E0XXXP00的资料吗? 主要是CN1的接口资料.想了解哪个是模拟量,哪个是使能.我的CN1是15针的.  再次感谢!

网友C(2006-11-10):
PY2A030A驱动器故障
一台PY2A030A驱动器故障代码为1
请问是何原因,请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