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7):
1: C200HS/C200HX/C200HG/C200HW主機性能和本質區別是什麼?
2: C200H-ID212, C200H-OC212是否均可以與C200H系列PLC進行通訊?
3:智能I/O模塊(C200H-MD215)與普通I/O模塊有啥先進的地方?

网友A:
C200HS是C200H的替代产品;
C200Ha是C200HS的替代产品;
C200H-ID212是一个16点的输入单元,C200H-OC212(型号是否有误,OC的为221或者222)是一个输出单元;这些都是直接安装在底板上使用的;地址与底板上的槽位有关;
智能I/O模塊是多点数的,C200H-MD215是一个16点输入、16点输出的单元;地址与安装位置无关,由模块上的选择开关来决定;

网友B(2005-07-21):
谢谢!!!!!!!!!!!!!!!
要做事,先做人。

网友C(2016-01-11):
回复 网友A:
你为什么把我的帖子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