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7):
空气开关有灭弧罩子的进线端子~可以做出线端子用吗》?为什么~~?最好来个权威给解释以下

网友A:
静触头进线,动触头出线。

楼主:
为什么呀?

网友B:
可以,但是不符合规定。

楼主:
请问楼上是何规定?我觉的从原理上也不能接反吧~~对脱扣器的寿命会有影响的把?猜测~求证一下

网友B:
找规定?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N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C:
从使用上讲,没有关系。但对接线方式国家标准有规定:能量流为上进下出,左进右出。比如接触器,你只能上桩头进线,下桩头出。断路器也是如此。当然你也可以将断路器倒装。线还是由上面进到静触点。不过这不符合一般人操作习惯。
能量流上进下出,左进右出。已是基本常识。断路器没合闸,下桩头不带电。这也是安全要求。

楼主:
不仅是安全要求吧~~呵呵

网友D:
俺来牵强一下:
我见到的所有断路器,都可手动,上、下拨。如果机械部件坏了,由于重力影响,断路器的开关会下落,那么上进线下出线,就自动断电了;如果空开反过来用,开关下落,就会接通,这是一个危险因素。

为什么上进线?人进行操作时,受重力影响(呵呵),抬手是要力的,不用力会自然下落。工具如果拿捏不稳,也会下落。为保证工作的方便、安全,上口带电、下口不带电才好。

为什么左进线(能流从左来)?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右撇子。

不知道对不对?呵呵

网友E:
不同的断路器有不同的规定,有些断路器有方向性,有些没有方向性,看说明书。

网友F:
引用 楼主:
空气开关有灭弧罩子的进线端子~可以做出线端子用吗》?为什么~~?最好来个权威给解释以下
我认为是一定要分的!因为进线端是静触头而且有灭弧作用!作业规程就是规定这样接的!还有习惯这样你要搞个特别的会有人不注意挂拉你的 责任就大拉!至少去唱<铁窗泪>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