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7):
我用MOVD HC0,VD0 这条指令为何不能读出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要想把当前值读出来是不是用这样的指令呢?非常急!!!请各位高手帮忙,小弟谢了。

网友A:
程序对,你是不是没有配置HSC0口或输入点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MOVD HC0,VD0 这条指令为何不能读出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要想把当前值读出来是不是用这样的指令呢?非常急!!!请各位高手帮忙,小弟谢了。
指令没有错,请检查一下高速计数是否已初始化为正确的类型并激活,同时外部线路是否无任何问题。

楼主:
我不明白你说的:“没有配置HSC0口”是什么意思。我用status Chart检查HC0的值是我所输的脉冲数。但是MOVD的输出值却是0,脉冲是从I0.0输入的,接线没问题。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B:
即然用status Chart检查HC0的值是所输的脉冲数,说明计数没问题,那就看看程序中是否有别的地方使用的地址与VD0相同或部分重叠,导致输出的脉冲数复覆盖吧

楼主:
NETWORK 1 //NETWORK TITLE  (single line)
//
//NETWORK COMMENTS
//
LD     SM0.1
R      Q0.0, 2
MOVB   16#F8, SMB37
MOVD   +0, SMD38
MOVD   +2000, SMD42
HDEF   0, 0
HSC    0
CALL   0

NETWORK 2
MEND

NETWORK 3
SBR    0

NETWORK 4
LD     SM0.0
MOVD   HC0, VD0
MOVD   +1444, VD6
AD>=   VD0, VD6
=      Q0.0

NETWORK 5
RET

楼主:
在这个最简单的程序中VD0的值仍然是0,而这时的HC0的值是我输入的脉冲数。VD0的值不会被复盖呀,在加载程序之前我把以前的程序都clear了的。真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的PLC有问题,我用的是S7-200,CPU214。郁闷死了。谢谢dzfa的回复。

网友B:
子程序仅调用一次就不再调用了吧

楼主:
感谢dzfa的帮助,是子程序调用的问题,谢谢

楼主:
在定时中断中HC0的值还是无法传出,希望高手帮助,程序附后:
NETWORK 1 //NETWORK TITLE  (single line)
//
//NETWORK COMMENTS
//
LD     SM0.1
R      Q0.0, 2
MOVB   16#F8, SMB37
MOVD   +0, SMD38
HDEF   0, 0
HSC    0

NETWORK 2
LD     SM0.0
CALL   0

NETWORK 3
MEND

NETWORK 4
SBR    0
NETWORK 5
LD     SM0.0
MOVB   100, SMB34
ATCH   0, 10
ENI
NETWORK 6
RET
NETWORK 7
INT    0

NETWORK 8
LD     SM0.0
MOVD   HC0, VD10

NETWORK 9
RETI

网友A:
MAIN中调用SBR_0子程序错,应用SM0.1在初始化时调用一次。

楼主:
谢谢,程序已经调试完毕,所遇到的麻烦都是产生于子程序的调用上,希望各位在进行编程时多考虑子程序的调用,这一算本人的一点心得。再次谢谢dzfa和ersacn的帮助。

网友C:
又学了一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