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 COM1口检测有PLC,但还是通讯失败.....

楼主(2004-09-27):
各位大侠,路过见到,请您行行好帮个忙吧!
(备:小的用IBM和三菱FX-1N)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A:
用好一点的连接线!

网友B:
连线问题

网友C:
ibm一直用的挺好呀

网友D:
如果有条件,把线、PC、PLC都相互换一下,就能确定是谁的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好一点的连接线!
同意你的关点.与线有很大的关系,我就是碰到过.

网友F:
四楼的办法最实在!

网友G:
用替换法把个部件都换换看。

网友H:
1.检查PLC的电源连接是否正确;2.检查您的操作系统是否与软件搭配;3.检查楼上各位大虾的建议

网友I:
小问题,不是PLC就是PC端口,或者通讯线!

网友J:
可能与通信协议有关!

网友K:
接口是否 缺针?

网友L:
能读到PLC,连线问题的可能性大些,换线试试,或测量一下连线。

网友M:
PLC的型号会不会选错呀

网友N:
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