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7):
某日,到一工厂,发现其功率在0.2到0.9之间震荡,问电工,说是由于一台电机调整转速引起的,的确如此,电机采用变频调速,当变频器频率降低时,功率因素下降而转速上升时功率因素上升。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还是即使采用变频也不能提高功率因素?要知道这台电机才是7.5kw的啊。要不就是变频器干扰影响功率因素表的测量?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对电源有干扰阿?如果是的话,在电源侧加电抗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使用变频器是为了调速,其自身功率因数并不高,在0.8左右。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功率因数是如何得到的,如何测量?

一般电机的功率因数是 80-92 ,速度越低,功率对应越低,电机的磁、电指标会下降,导致功率因数也下降。

网友D:
不是吧
引用 网友B:
使用变频器是为了调速,其自身功率因数并不高,在0.8左右。
使用变频器不仅调速,其自身的功率因素近1,也就是说还能节能。

网友E:
那是什么原因了,可还没有说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