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7):
请教:设备上原使用一 1.1KW直流电机,现希望将之改造为变频控制,应选哪种规格的变频器和电机。经常长时间工作于低速状态。
普通三相电机(另加风机)作变频电机使用,可工作的频率范围是多少?谢!

网友A:
原则上还采用1.1KW电机,普通三相电机(另加风机)作变频电机使用,可工作的频率范围取决于电机采用的轴承。一般3000转/分左右,好的4500转/分。速度再高就要用主轴电机了。

转速低则对变频器不利,低频脉动严重。频率最好不低于15HZ。

网友B:
借个地方也发问一下:
雕刻机上的主轴电机,是无刷直流高速电机,转速8000~30000rpm,功率90~300w,请问那位知道有那些型号变频器可配套,另外一个变频器能否带一个以上的无刷直流高速电机,我听电机厂的人员说可以,不过我觉得应该不可以,请各位帮忙,有变频器销售的也可直接与我联系,qwe-3211@163.com,谢谢!

网友A:
雕刻机上的主轴电机,我们是高速变频电机,是交流的。
我们的可以一变频器带多个雕刻机上的主轴电机。注意电流和变频器容量就可以了。
直流的电机功率太小了,速度也不高。我们能做 60000 rpm
向推荐一种轴,45000rpm 功率1kW,可以在钢模上加工的雕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