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7):
各位大侠,我是PLC初学者,朋友给我一条型号为:C200H-CN222的电缆,请问这电缆是干什么用的?我想自己买一个CPM1A的PLC自学,请问这电缆可用来实现PLC与计算机通信吗???谢谢!!!

网友A:
这条电缆是编程器连接电缆,不是用来连接PLC和计算机的。
PLC和计算机的连接电缆可以之间做。(CPM2A才带232口)

网友B:
CN222是OMRON C200H-PRO27手编器的电缆;2m长;
它只能用于手编器和PLC之间的联接,不能用于电脑的连接;
CPM1A没有RS232口,必须用CQM1-CIF02电缆才能编程;
CPM2A自带RS232口,可以自己做一条RS232的电缆来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222是OMRON C200H-PRO27手编器的电缆;2m长;
它只能用于手编器和PLC之间的联接,不能用于电脑的连接;
CPM1A没有RS232口,必须用CQM1-CIF02电缆才能编程;
CPM1A自带RS232口,可以自己做一条RS232的电缆来联接;

ZCMY大侠,你的意思是说CN222上面是RS232接口????在CPM1A上面无法使用吗???那条电缆可是原装的,看来要废了!!
请问你有没有制作RS232电缆的相关资料啊???谢谢!!
如果可以的话,可否发给我一份:pealy007@21c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222是OMRON C200H-PRO27手编器的电缆;2m长;
它只能用于手编器和PLC之间的联接,不能用于电脑的连接;
CPM1A没有RS232口,必须用CQM1-CIF02电缆才能编程;
CPM1A自带RS232口,可以自己做一条RS232的电缆来联接;

大侠,我自己想买一个PLC学学,想买OMRON的,你可以推荐以款吗??谢谢!!

网友B:
CN222只是一条PLC与手编器的连接电缆,不是什么RS232的电缆;
这条电缆是有手编器的时候才使用的,用PRO01或PRO27的手编器可以编CPM1A/CPM2A/CQM1等多种型号;
如果用电脑编程的话这条电缆是没有用的;
学习用你可以具体参考一下有关的教材;
CPM1A价格相对低一些,但没有RS232口;
CPM2A价格高,PLC上自带有RS232;

图图

网友C(2005-08-24):
C200H-CN222有可能与电脑联接吗
用其接头(20针)改装为232这样行得通吗??

网友B:
除非你能将这条电缆改装成CQM1-CIF02;

网友D:
1,手编----PLC
2,C200系列主板----扩展板
3,PLC ----某些触摸屏

网友E(2005-12-12):
大家好,我是一位新手,哪位能提供以下欧姆龙C200H选型手册,我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F:
早已停产。选别的吧

网友G(2006-07-20):
用CIF01
CPM1A要用CIF01即可 QQ7108570

网友H:
用一个转换器就可以用这条线将电脑和plc连起来

网友I(2007-02-13):
你看一下2边的插头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就是改装过的别有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