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定位/

楼主(2004-09-28):
伺服怎么定位?不需要外加装备.

网友A:
要有外接设备  比如PLC 可以产生脉冲信号的

网友B:
呵呵
用运动控制卡带伺服也不错啊

网友C(2004-10-28):
设定参数可以简单定位。

网友D(2005-09-20):
各位大侠
我是一个刚接触伺服电机的初学者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工作的啊

网友E:
如想用PLC实现定位的话,以下三个必须具备:
伺服电机+伺服放大器(AMP)+伺服DRIVER(即PLC的定位模块)

网友F(2005-10-30):
那请问各位大侠,程序编写时要用到ZRN,指令还有其他什么指令啊
我也是一个刚接触伺服电机的初学者
想请教一下各位,它的工作原理啊

网友G:
SEW伺服定位的控制,只要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器就可完成。
SEW伺服控制器具有编程功能,并具有多种应用模块(软件),可简单使用其表格定位功能,最多可设订32个位置,使用器IPOS编程功能,只要简单编程,即可精确定位。PLC不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