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8):
  我所用的这个全称是ZLY智能流量显示仪。
  从现场来的流量信号可以输入到这台表上来,并且能正确显示。这台表可以将此信息输出至上位机,表上的输出电压为24伏。现在的问题是,在上位机里没有显示出这个数据。在我将输出端的引线拆下之后,这个24V是有的,就是在接上引线之后,再用表测量,这两端的电压总是0V。当然将电流表串接入也是0mA。
  我已经检查了现场的涡街流量计,接地没有问题。这台表的电源电压也在220V左右,
前面的面板显示略有一些暗,读数正常。
  希望大家来分析为什么输出没有信号?

网友A:
关键搞清和上位机是什么接口,是电流、电源、脉冲还是通讯协议(485接口)?这样才好判断问题。我感觉,不要让24V混淆了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