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8):
朋友们请谈谈在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和突发性问题以及解决办法。让我们这些刚接触DCS的兄弟能够学的更多。
 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如是大厂家的dcs根本就不需要维护,因为从来它就不坏!如是小厂家的,整个系统你都要学,因为它的任何地方都可能出问题!

网友B:
有空大家一起交流!!19952992@163.com

网友C:
大家好好交流

网友D(2004-11-03):
1、CRT、硬盘、专用键盘、风扇都有使用寿命,应该有各自的更换周期。
2、还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定期除尘。
3、要建立一套巡检制度,便于及时发现问题。
4、定期检测供电质量。
5、大修期间检测系统的接地电阻。
6、定期备份历史数据文件。
7、硫化工现场和造纸现场腐蚀性气体很多,会造成端子、插件接触不良。
8、靠近沿海滩涂的现场空气中盐离子较多,容易损坏硬盘和显示器。

网友E:
DCS自诊断功能是其基本功能,了解其QA是处理一些突发故障的好方法。

网友F:
好的 DCS一般是不出问题的   出问题的大多是现场的仪表  阀门什么的

网友G:
我认为DCS照样会出毛病的,要是环境不好的话传感器设备一出问题,那么有些数据就无法达到或准确.这样就会影响生产.

网友G:
你们谁有DCS 资料借给我看一下拉,我是搞造纸的,我是个初学的如果讲错了请大家指出来.讲的不对还请原谅,谢谢各位师傅拉>

网友H:
我用FOXBORO IA做过化纤项目,不知杭州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I:
还是忍不住看了一下,太贪心了..^_^
如果大家在做DCS什么的话,肯定没空在这讨论 :)

网友J(2004-12-22):
我们用的是HONEYWELL TPS 基本上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K:
相对而言,国产的故障率高一些

网友L:
国产的老出问题,国外的一般不出问题,外部线路短路烧外除外

网友M:
浙大中控....的也老是有那么一点问题!不过还好了..相对其他还是有优势滴

网友N(2005-02-23):
我们用的是ABB的S800一般不坏,半坏一次就很麻烦,还要找厂家。

网友O:
千万注意UPS,我就遭个一次,还是APC的,UPS不比DCS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