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刨故障[求助]

楼主(2004-09-28):
请各位帮忙:我公司一台6米龙刨进刀时,吃上负载,速度明显下降,是何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负载太重了,要不就用钳表看一下你的马达电流.

网友B:
检查一下主轴电机,如果电机转子鼠笼断了,则空转下正常,一切削就掉速度,甚至停转,造成很严重的损坏。建议不要使用,找到故障原因后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