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8):
一台设备备件 型号为 P50808075HXS3B 有啥意义 为何大陆买不到

网友A:
是专卖台湾的型号
您的型号是专卖台湾的型号 尾号是3B 国内订货只能是标准的尾数是00 区别是P5系列台湾3B 编码器的线数是6000线 而国内标准00编码器的线数是2000,买备件一是找原来的渠道 从台湾订 另一个是从国内订标准的 在上位机上做一简单调整即可,其余完全一样
此型号含义 P5系列低惯量 750W 额定转速3000转 无抱闸 3B 6000线 ( 00 2000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