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8):
OMRON好像有一款溫度控制器可以與PLC間進行通訊, 不知道是什麼型號, 具體架構是怎樣? 而且PLC可以與多個溫控器進行通訊?

网友A:
找带通讯接口的仪表就可,PLC要加带协议宏的通讯模块或模板

网友B:
当然可以了。通过设置温控器的节点号,PLC通过协议宏可以发HOST命令和温控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