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8):
由于错误的将220v隔离变压器的一端接到PLC的24V开关电源的+24上,不知道会不会造成危害,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会导致一连串的元件损坏事故:传感器,PLC输入端子排等。如果你幸运的话,一定听到了爆炸声。

网友B:
不会这么严重吧~~我觉得最多电源完了

网友C:
只是接了一端,没有形成一个回路,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D:
没事。
我是两端都接了。

网友E:
当然没事了,没有形成回路没有问题,不过我可不想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是接了一端,没有形成一个回路,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事。
我是两端都接了。

老大,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