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8):
8好意思!请教各位PLC编程的英雄大虾前辈们:
就是当一个元件的常闭触点被程序反复使用的时候,我不能掌握它到底什么时候打开或闭合。

网友A:
在CX-P软件,监视状态下监视输出点的状态。

网友B:
有点看不懂。
参考2楼解释。

网友C:
此点状态可以监视。

开点、闭点无论怎么引用,都不会影响输出点的状态。只把眼光放在输出点的逻辑控制就成了。

网友D:
常闭触点的闭合与打开与使用没有关系,只与产生这个位的动作有关,out或按钮输入。

楼主:
四楼的"我是大海"先生,我有点看不懂你的后半句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但是,我觉得常闭接点他会影响程序的逻辑结构,不是?

网友E:
PLC程序是循環掃瞄,執行程式然後I/O更新.
所以同一接點於同一掃瞄時狀態都相同,於I/O更新時將演算結果輸出(例如輸出點ON送至硬體該點就ON),讀取輸入點供下次掃瞄參考,如此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