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算算

楼主(2004-09-28):
请大家帮忙算算,知道线圈中通直流电,如何计算吸力大小?做电磁铁用。
电磁铁线径和匝数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A:
很麻烦的,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影响电磁铁性能的因素很多,比如电磁铁的构造、形式等等。而且都是非线性的,没有绝对的计算公式可套用,这类计算一般通过查图表求得。

网友B:
是这样。某点的吸力和该点的磁场强度与被吸物的磁气特性有关。设计是一般是根据经验公式和图表。
也有用有限元分析的,但是这种软件难于搞到。

楼主:
有哪本书是计算用的工具书,能否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