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6是否必须先使用PORT0?

楼主(2004-09-28):
S7-200 CPU226上面有2个编程口,Port0和Port1;
我在电脑上用PC-PPI电缆通过Port0可以正常与CPU226通讯,但安装在Port1上就不能使用;
是否Port1只能在Port0已经使用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网友A:
没有这种限制

网友B:
没有限制的

楼主:
那是否设置上面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我在PORT0上可以下载/上传程序,到了PORT1上就不能连机了呢?

网友C:
问你自己,在下载时,系统配置是怎样配置1口的?

网友D:
随便用,没有限制的

楼主:
2个口用的是一样的设置呀!
在PORT0上正常使用后再换到PORT1上就不行!
奇怪啊!

网友E:
假如0、1口通讯口设置是一样的,而0口可以1口不行,估计坏掉的可能较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种限制

网友G:
没有办法,你中奖了

楼主:
还好PORT0可以正常使用,没有什么大碍!

网友H:
哈哈
有意识楼主你可能、真的是中奖了
我感觉西门子的东西有时候也是很不好用的

楼主:
以前见过几次S7-200的CPU224,与工控机相连,PC-PPI电缆是好的,但CPU224的串口连续被烧毁,后来才测出是工控机的COM口电压比普通电脑的电压要高,所以就烧了,没办法又加一个光电隔离器才解决!
但三菱的FX系列PLC接在这个串口就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比较一下感觉S7-200的通讯口的耐压值太低了!

网友I:
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
通讯口并没有坏
好象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E:
一台CPU226,一台CPU224,通讯口连上后不能正常通讯,检查3,8脚电压为0V左右,而断开两台PLC的通讯线,两台PLC3,8脚电压为0.7V左右。在不连接的情况下,CPU224和CPU226通讯口有24V左右的电压。而换一台CPU224和CPU224连接,相同的程序,能正常工作。看来得买一个隔离器了。

网友J: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0口和1口的设置不一样。
因为默认是0口。
不知对不?

楼主:
这台CPU226 PLC真是奇怪!
PROT0一直是好的,可以通过PC-PPI电缆与电脑通讯!
PORT1一直就不能用!
今天我用一台西门子的TP7触摸屏,把与TP7配套的另一台的CPU226的程序传输到这台PLC内;
再次试PORT1还是不能使用;
但把TP7接到PORT1上,居然可以正常通讯;
然后再用电脑通过PORT1连接PLC,最后成功了,现在PORT0、PROT1都可以用了!

为什么用TP7人机连接一下这个通讯口就又正常了呢?
真是奇怪!

网友E:
我还有一台224也是奇怪,用台式电脑能正常下载程序,而用笔记本就不行.其它好的224用笔记本可以下载.

楼主(2004-10-28):
现在这台CPU226 XM的PORT0、PORT1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如果说原来的PORT1是被烧毁的话也不可能接上TP7的人机界面就又好了,但之前我已经试过10多次了,PORT1的确不能与电脑通讯了,为什么用TP7的人机界面接上去就好了呢?
难道这个PORT1口是在休眠状态,还要被激活才能使用?
真是搞不明白啊!

网友K:
你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L(2004-12-04):
如果我用串口助手向226发一串指令.接线的方法应该是怎么接啊??就是串口与PORT0的接线.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没有办法,你中奖了
恭喜恭喜!

楼主:
已经搞好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如果我用串口助手向226发一串指令.接线的方法应该是怎么接啊??就是串口与PORT0的接线.

PC-PPI电缆,不排除一些人自己按照接线图焊线的可能,但大多数人是直接买的,哥们你要自己焊线, 替你顶顶吧

网友O:
你所碰到的问题我碰见过,并不是你所说的"Port1只能在Port0已经使用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你延长一下扫描时间,看是否可以解决.
默认Timenout 1s
设置
Timenout 10s

网友P:
你忽略了程序,如果你的程序对PORT1口进行了通讯设置的话,那么你肯定不能用PPI协议通过PORT1口和PLC进行数据下载与上传等操作。解决方法,写个空程序下载到PLC,然后设置通讯到PORT1口,然后你打开要下载的程序,看里面有没有对PORT1口进行通讯设置,取消设置程序段,然后通过PORT1口下载到PLC即可。

网友Q:
226的port的速度非常高,可能是这个原因它的口非常容易就坏了,建议大家用光电隔离的电缆或模块吧,我也遇到过port时好时坏的情况.

网友R:
哪位大侠有S7-200的仿真软件,要是有能否发到我邮箱来?地址为: ig8251251@yeah.net,谢谢了!

网友S(2005-03-15):
s7-200  cpu226  两个端口有两个地址号!!!

网友E(2005-05-12):
引用 网友S:
s7-200  cpu226  两个端口有两个地址号!!!
是这样吗?

今天用西门子的PC/PPI电缆对一S7-200 CPU224监控,不到十分钟居然PLC的通讯口出现故障.

网友T(2018-12-02):
我现在学习226 晶体管型的,也遇到楼主曾经遇到的问题呀,port1不能与PC通信,port0可以。

请问楼主,必须用那个什么屏才能才行吗?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网友U:
我手上也有一台226,两个口都是可以正常用的,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得留意一下。

网友V:
原装电说以随便用,国产的我也碰到过o可以l连不了

网友T:
回复 网友V:
还有这样的事?西门子也有在中国生产的plc,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