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9):
L     #TEMP1
T     MW    20

感谢!

网友A:
L:取
T:送
#TEMP1是临时变量
MW就不用我说了吧。

楼主:
# TEMP1是怎样赋值的?或者说#TEMP1中的内容是怎样产生的?

网友B:
#TEMP1在前面的程序中应该有赋值吧
如果为IN/INOUT型的变量,会在调用功能块时在参数传递中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