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9):
我想采用CQM1H-51于上位机进行422无协议通讯,但是上位机收发的数据都不对?
我是这样设置的:
1.接线:DB9-1接422/485转换器的RDA,DB9-2接RDB,DB-6接SDA,DB9-8接SDB。
2.PC设置:DM6550:1001;DM6551:0803;DM6552:0000;DM6553:
1000;DM6554:0D00
3.程序:
       STUP 2 DM6550
       LD 0.00
       AND 201.13
       TXD  DM0 #0200 #05
       LD 201.14
       RXD  DM100 #0200 #05
4.结果:发送DM0:#2330,DM1:3131,DM2:0D00连续5个字节。
       但是上位机接到6个字节:6E D6 D6 56 E5 00
请问这是为何?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你那DB9应该是RS232口吧,要转换成RS422或485才可,上位的DB9也是232口,也要转成422或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