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01 求助

楼主(2004-09-29):
用GP 2501 与AISJUC24-R4 连接,通过电脑串口与2501 通讯传送画面时,显示连接错误,而相同设置下更换GP 为2500,则电脑传送画面到GP2500则无异常,GP2501是新买的,难道2501 出厂就有问题吗??
    顺便问下,TOUCH PANEL 是否连接A1SJUC24-R4 与传输画面的成功是否无关??

网友A:
你有将人机的TYPE更改为GP2501吗?若没有更改由于2501没有网路及2PORT功能,有可能会出现传送异常的讯息喔

楼主:
PLC ,TOUCHPANEL 型号都正确选择了,估计屏出厂的时候接口就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