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9):
收到一个网友的求助,征得同意,在此发布,希望有做过的朋友帮忙。

===============
思南:
   您好!我是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您的广州的一个工控网的朋友,现急需要语音modem录音编程方面的资料,希望能通过您和工控网找到相关的资料或者做过这一方面项目的朋友,对于能提供这一方面的资料或者源代码或者亲自对本人进行技术指导的朋友,本人愿意出付相应酬劳费!对于源代码,本人愿意与提供者购买。因此,还恳请您帮帮忙,谢谢!有意者请直接联系本人:Email:liang.qh@163.com 电话:02033007054
   大体的技术要求是:
    a.编程环境:VB6
    b.要实现的功能:通过modem进行电话录音,播放语音文件。(在conexant6793芯片的语音modem下面可以比较清晰的录音。)
    非常感谢您能给本人提供这样的帮助,期盼着您的答复!
 罗先生

网友A:
转贴
利用语音Modem实现电话点播和留言功能
作者:陈省

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网站了,最近挺忙的,所以写书的进度慢了一些,两周只写了10多页设计模式相关的内容。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周能加快进度,赶紧弄完。另外前两天,我被评为了Borland Delphi产品专家,加上这两天北京的非典形势也缓和多了,很高兴。为此公开很久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快乐。

偶然的起因
记得还是在去年情人节的时候,当时一直在为给女朋友送什么礼物而发愁,觉得送花实在没有什么创意,可又不知道什么样的礼物即能给她一个惊喜同事又不昂贵。这时,我的一个好朋友出了一个主意,说不如电话点歌吧,还比较特别。可是如果是通过电台点歌后,再告诉她收听的话就起不到意外的效果了。
就在没有什么好办法的时候,我在Delphi论坛上瞎逛的时候,一个人提出的问题突然启发了我,问题是关于如果编程实现语音留言和电话按键的记录功能的。我突然想为什么我不能写一个程序来控制电话,然后再给女友打一个传呼,让她回电话,当电话接通后,我的程序先播放一段事先录制好的话,提示她通过电话按键来选歌,并能提供留言的功能呢。主意一定,我就赶忙查阅这方面的资料了,一开始朋友们告诉可以通过语音卡来实现这些功能,可是语音卡比较贵,而且我买了后,除了用一次以外以后也不会经常用到,实在是有点浪费,后来网友cced提到他听人说TurboPower公司出的Async Professional控件提供了一组基于Telephone Api的控件可以通过语音Modem来实现类似的功能。这个看来成本就低多了,我的Modem正好是语音Modem,于是我就下载了Async Professional(官方网址www.turbopower.com)试验了一下,果然不同反响,便宜且简单。

开始设计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利用这组控件实现语音功能,对于我们程序的应用来说,只需要使用两个TAPI控件TApdComPort和TApdTapiDevice即可,其中TApdComPort控件是一个串口通讯控件,因为Modem是同串口相连接的,因此需要串口通讯控件来进行控制。而TapdTapiDevice则是提供语音功能的核心控件。
首先,新建一个程序项目,在窗体上放置一个TApdComport控件,设置其属性为AutoOpen:=False;TapiMode=tmOn;这里TapiMode 设定为tmOn 表明TApdComPort 将由同其关联的TApdTapiDevice.控件来控制,而将AutoOpen设定为False 是因为串口的打开和关闭现在可以完全由TAPI来控制了。
然后,在窗体上放置一个TApdTapiDevice控件,设定其Comport属性为前面的TApdComPort控件。设定AnswerOnRing属性为1,表明第一次振铃后就开始由程序控制电话的应答。设定ShowTapiDevices为True表明当调用控件的SelectDevice方法时,会显示一个选择TAPI设备的对话框。ShowPorts属性为false,表明调用SelectDevice方法不会显示串行口列表。
接下来,本程序主要是采用有限状态机来控制流程的,下面我们来定义枚举状态

Type
TCurrentState = (csIdle, csWaiting, csConnected, csPlaying, csRecording, sDisconnected);

其中csIdle状态表示电话处于空闲状态,正等待接入。csWaiting则表示电话处于程序控制下,等待接入,如果有电话打入,程序会自动应答。csConnected则表示有电话打入,处于连接状态,csRecording则用来表示当前处于记录电话留言状态。csDisconnected则表示当前连接挂断了。

程序初始化
下面就是程序的OnCreate的事件处理函数,非常简单,就是先设置当前状态为csIdle,并设置ApdTapiDevice控件的TrimSeconds属性为5,表示当录音时如果有5秒的沉默时间就挂断。
procedure TFrmMain.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var
TeleIni: TIniFile;
begin
CurrentState := csIdle;
ApdTapiDevice.TrimSeconds := 5; //录音时有5秒静音就挂断

CommandList := TStringList.Create;

TeleIni := TIniFile.Create(ExtractFilePath(ParamStr(0)) + 'Tele.ini');
TeleIni.ReadSectionvalues('Commands', CommandList);
TeleIni.Free;
WindowState := wsMaximized;
end;
然后是将定义在Tele.Ini文件中的将要播放的声音列表文件目录加载到CommandList中。Tele.Ini的示例如下:
[Commands]
1#=1.wav
2#=2.wav
3#=3.wav
123#=E:\Program Files\APRO\Examples\Beep.wav
其中1#,表示当用户按下1和#号按键后,程序会播放其对应的1.wav文件。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提供两个命令,一个是监控电话,一个是挂断电话,先在窗体上添加一个TlistBox,起名为LBSysInfo,然后添加两个菜单项,并同两个Action连接,编写Action的OnExecute事件处理函数:

//监控电话
procedure TFrmMain.ActionAnswerExecute(Sender: TObject);
begin
try
ApdTapiDevice.EnableVoice := True;
except
Application.MessageBox('当前设备不支持语音扩展', '错误', MB_OK);
end;

if ApdTapiDevice.EnableVoice then
begin
ApdTapiDevice.AutoAnswer;
LBSysInfo.Items.Add('answer:接听对方电话');
CurrentState := csWaiting;
end
end;

因为不是所有的Modem都支持语音功能,因此在监控电话接入前应该先判断设置ApdTapiDevice.EnableVoice := True;,如果出现异常,表明Modem不支持语音功能。如果支持的话,就调用AutoAnswer方法等待接入同时设置状态为csWaiting,并在列表框中写入日志。

//挂断电话
procedure TFrmMain.ActionCancelExecute(Sender: TObject);
begin
ApdTapiDevice.CancelCall;
LBSysInfo.Items.Add('cancel:挂断对方电话');
CurrentState := csIdle;
end;

挂断电话就简单多了,只要简单的调用TApdTapiDevice控件的CancelCall方法就可以了,还需要设置当前状态为csIdle。

如果系统中存在多个TAPI设备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选择使用哪一个来接听电话,下面是选择设备的方法:

//选择设备
procedure TFrmMain.ActionSelDevExecute(Sender: TObject);
begin
ApdTapiDevice.SelectDevice;
ApdTapiDevice.EnableVoice := True;
end;

事件驱动
Telephone API是基于事件驱动的,因此核心功能需要在事件处理函数中实现,先来看程序的TApdTapiDevice的OnConnect事件处理函数代码:

procedure TFrmMain.ApdTapiDeviceTapiConnect(Sender: TObject);
begin
CurrentState := csConnected;
LBSysInfo.Items.Add('Connect:连接成功');
ApdTapiDevice.PlayWaveFile('Greeting.wav');//播放功能提示语音
LBSysInfo.Items.Add('connect:播放greeting.wav');
end;

当用户打入被监控的电话后,会激发这个事件,程序应该在用户接入后播放提示语音,提示用户按不同功能键来点歌或留言。程序设置当前状态为csConnected,然后调用ApdTapiDevice的PlayWaveFile方法播放提示语音波文件。
要注意的是:不同Modem支持播放的波文件的格式是不同的,但它们都支持PCM 8位单声道的波文件,但这种类型波文件的音质非常差,用来播放歌曲效果实在糟糕,不过大多数语音Modem都支持音质更好的波文件格式,但通常都是 PCM格式的,比如我的Lucent Voice Modem就支持PCM 16位 单声道的波文件的播放。歌曲转化为波文件非常简单,我用Winamp将mp3文件通过Winamp本身的Disk Writer Plug-in插件直接将mp3转化成44位的波文件(通常为40-70M大小),然后在用一个叫goldwave的软件(我忘了从什么地方下载的了)将其转化为16位的单声道波文件(通常4-7M大小)。至于提示语音,我则是使用windows自带的录音机程序通过麦克风录制的。
当用户听完提示语音后,他们会按键来点歌或留言,而用户的按键会激发TApdTapiDevice的OnDTMF事件,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事件中对按键进行处理,下面就是处理过程代码:

procedure TFrmMain.ApdTapiDeviceTapiDTMF(CP: TObject; Digit: Char;
ErrorCode: Integer);
begin
if (Digit = '') or (Digit = ' ') then
Exit;
LBSysInfo.Items.Add('dtmf:按键=' + Digit);

CurrentCommand := CurrentCommand + Digit;
{简单状态机}
if Digit = '#' then
begin
if CurrentCommand = '*#' then
begin
CurrentCommand := '';
ApdTapiDevice.MaxMessageLength := 30; //最长记录时间30秒
ApdTapiDevice.InterruptWave := False; //按键不能中断提示语音的播放
ApdTapiDevice.PlayWaveFile('recordhint.wav');//播放录音提示语音
CurrentState := csRecording;
Exit;
end;

if CommandList.values[CurrentCommand] <> '' then
begin
ApdTapiDevice.PlayWaveFile(CommandList.values[CurrentCommand]);
LBSysInfo.Items.Add(Format('%s %s 正在播放 %s',
[ApdTapiDevice.calleridname, apdtapidevice.callerid,
CommandList.values[CurrentCommand]]));
end
else
begin
//播放错误提示语音,并要求用户重新输入命令
ApdTapiDevice.PlayWaveFile('errorno.wav');
LBSysInfo.Items.Add(Format('%s %s 输入了错误的号码',
[ApdTapiDevice.calleridname, apdtapidevice.callerid]));
end;
//重置命令为空
CurrentCommand := '';
end;
end;

程序对按键进行判断(按键对应于digit参数),如果输入的为’*#’键,就进入录音功能,在录音前先播放提示语音,可以告诉用户留言长度为30秒,然后设置当前状态为csRecording,有人可能要问,没看到用来录音的代码呀,这部分其实是实现在另外的事件中的,我们稍后就会讲到。再来看点歌部分,同样的根据按键的组合在先前加载进CommandList的字符串列表中查找相匹配的歌曲,如果有相应的歌曲就播放,否则播放错误提示语音,提示用户重新输入命令,然后将按键清空等待重新输入。另外注意在事件的日志记录中我记录了ApdTapiDevice.calleridname和CallerID的属性,它们对应的是打入电话的号码,不过这项功能只对开通了来电显示功能的电话号码才有效,通过对打入电话号码信息的处理,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额外的功能,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前面提到了在按键处理事件中我们并没有进行留言的录制功能,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保证留言提示语音不被按键中断(设定Interruptwave:=false),因此把留言录制功能放到了TApdTapiDevice的OnWaveNotify事件中了,这个事件可以提示波文件播放的状态,比如播放结束和录音所需声音数据准备状态等,在本程序中我们需要在提示语音播放结束后,开始记录留言,并在留言声音数据准备好后,将其保存到磁盘文件中。下面是处理过程的流程:

procedure TFrmMain.ApdTapiDeviceTapiWaveNotify(CP: TObject;
Msg: TWaveMessage);
var
TimeStr: string;
FileName: string;
begin
//决不能在case外做耗时的操作
case Msg of
waPlayOpen: LBSysInfo.Items.Add('wavnotify:播放开始');
waPlayDone:
begin
LBSysInfo.Items.Add('wavnotify:播放结束');
if CurrentState = csRecording then
begin
try
      //等待波设备状态为wsIdle再开始录音
while ApdTapiDevice.WaveState <> wsIdle do
Application.ProcessMessages;
ApdTapiDevice.InterruptWave := True;
ApdTapiDevice.StartWaveRecord;
LBSysInfo.Items.Add('dtmf:录音成功');
except
LBSysInfo.Items.Add('dtmf:录音失败');
end;
end;
end;
waPlayClose: LBSysInfo.Items.Add('wavnotify:播放关闭');
waRecordOpen: LBSysInfo.Items.Add('wavnotify:录音开始');
waDataReady:
begin
LBSysInfo.Items.Add('wavnotify:数据准备');
TimeSeparator := '-';
FileName := DateTimeToStr(Now) + '.wav';
try
ApdTapiDevice.SaveWaveFile(ExtractFilePath(ParamStr(0)) + 'record\' +
FileName, True);
LBSysInfo.Items.Add('wavNotify:保存声音文件 ' + FileName);
except
LBSysInfo.Items.Add('wavnotify:保存声音文件失败');
end;
end;
waRecordClose:
begin
LBSysInfo.Items.Add('wavnotify:记录声音结束');
CurrentState := csWaiting;
ActionCancelExecute(nil);
Timer1.Enabled := True;
end;
end;
end;

整个流程就是通过一个Case语句来判断当前声音状态,如果为waPlayDone(播放完毕),同事CurrentStatus为csRecording的话,就调用StartWaveRecord方法来记录声音。而当Msg为waDataReady状态时,表明录音数据已经可以存盘了,这时根据当前时间生成一个文件名,并将数据保存为波文件。而当录音结束后,我们就需要调用ActionCancelExecute(nil)来挂断电话,并将状态设置为csWaiting来等待下次接入,注意的在代码最后,我们将一个TTimer控件激活了。这个TTimer控件的时间间隔Interval设置为8秒,同时其OnTimer事件代码如下:

procedure TFrmMain.Timer1Timer(Sender: TObject);
begin
try
  //应答电话
ActionAnswerExecute(nil);
CurrentState := csWaiting;
Timer1.Enabled := False;
except
end;
end;

这样设置的原因在于,当调用CancelCall方法来挂断电话后,TAPI设备需要8秒来恢复正常状态,如果立刻执行AutoAnswer的话,这个方法就会失效,无法正确监控电话接入,因此要用TTimer来控制恢复电话应答的时间。

异常处理
要想程序非常健壮的反复应答电话接入,我们必须对用户突然挂断电话进行处理,用户断开的事件会激发控件的OnTapiStatus事件,当用户挂断电话时,我们要做的是如果当前还在录音,就停止录音,如果是在播放歌曲,就挂断电话,然后设置TTimer生效,重新进入电话应答状态。下面就是整个处理过程的代码:

procedure TFrmMain.ApdTapiDeviceTapiStatus(CP: TObject; First,
Last: Boolean; Device, Message, Param1, Param2, Param3: Cardinal);
begin
if (Message = Line_CallState) then
begin
case Param1 of
LineCallState_Disconnected:
begin
LBSysInfo.Items.Add('status:disconnected from remote modem');
if CurrentState = csRecording then
begin
ApdTapiDevice.StopWaveRecord;
Exit;
end;
CurrentState := csDisconnected;
ActionCancelExecute(nil);
Timer1.Enabled := True;
end;
end;
end;
end;

进一步完善
当录音完毕后,我们想听一下电话留言的话,可以在窗体上放置一个打开文件对话框,用下面代码实现:

procedure TFrmMain.ActionPlayRecExecute(Sender: TObject);
var
FrmPlay: TFrmPlayRec;
begin
DlgOpenRec.InitialDir := ExtractFilePath(ParamStr(0)) + 'Record\';
if DlgOpenRec.Execute then
//播放声音记录文件
ShellExecute(Application.Handle, PChar('open'), PChar(DlgOpenRec.FileName),
nil, nil, SW_SHOW);
end;

另外,如果大家自信自己的歌喉不比那些歌星差的话,完全可以录制自己的歌声,然后播放给你的女朋友或朋友听,也许效果更棒:)。
最后,我要说的就是Telephone API所能提供的功能远远不止本文中所提到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查阅相关资料来研究。

最后,要说的是Turbo Power已经不再开发Async Pro了,它把所有的源码都放到了Sourceforge上共享,大家可以到SourceForge上下载。

网友B(2005-01-05):
不错,谢谢
我也在找类似的资料,不错,谢谢!

网友C(2005-04-10):
没有错啊,用TAPI写的程序需要MODEM支持语音,但是有一款软件,SUPERVOICE根本不需要啊,还有就是我用TAPI写的程序别人听不到我说话啊,我很急啊,有人能帮我吗,我这么晚了还在找资料啊,有好心人可以打我的电话020-33029976,谢谢了啊

网友D:
大家好!我用射雕标准型外置modem做电话自动语音答录机。我使用的是delphi7和ApdComPort和ApdTapiDevice控件。modem支持语音答录,通过串口连pc。电话打进来后由程序自动播放一短段wav格式的语音。现在电话接入和挂机都正常,播放语音时modem的“发送”灯显示为工作状态,但电话的听筒里没有声音。请问wav格式不对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小弟在这里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E:
来电显示不能实现,是不是与modem有关?

网友F(2005-05-12):
上面提供的好象不是用VB编的把
我也急购类似源代码

网友G(2005-07-13):
原来这个也这么走红啊,我要去编编编

网友H(2005-09-02):
我也需要modem语音通信的源代码. 我的邮箱ccworld@etang.com.非常感谢

网友H:
思南,能不能将你以前在下面提供的源代码和帮助文件给我发一份.不胜感激!

为了大家方便下载,现在上传到本地下载,希望喜欢串口通信TAPI电脑MODEM录音的朋友测试一下,如果有心得不妨分享一下!

------------------------------------------------------------------------
官方网站: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71007
本地下载:
程序以及代码:
http://www.gkong.com/download/download_view.asp?id=156
说明以及帮助:
http://www.gkong.com/download/download_view.asp?id=155

网友I(2006-04-27):
我公司有提供DELPHI的语音系统源代码产品:
名称                                  售价

电脑传真普及版                        19000
电脑传真专业版                        22000
电脑传真普及版+专业版                 29000
电脑传真网络版                        36000
电话录音普及版                        9000
电话录音专业版                        19000

以上为源代码产品销售,买断版权+25%

感兴趣了解详情请加QQ 235167

网友J(2006-08-10):
我现在在搞一个基于56k modem的电话控制系统,是在linux下的开源开发,通过modem向用户发送语音消息,但是现在找不到载波信号,无法知道用户是否在接听,希望有经验的大侠可以给小弟点指导,不盛感激。

网友K(2007-07-25):
我已解决
我自己开发了一套modem应答机和modem外呼机软件, 不仅可以对呼入的电话自动应答,也可以直接拨叫指定的电话号码,待对方接听后播放语音, 拥有自主版权, 保证可用, 可提供源码, 适用于各种全双工语音modem, 价格面议. 如有需要请邮件联系: bigview_sof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