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9):
偶想了解一下步进电机,在书上看到矩频曲线都是两根
  为什么在网上看到的都是一根啊?

  比如这个

  请问一下如何读那根曲线,起动频率、运行频率是多少? 谢谢图

网友A:
步进
上面那条是DC80V的曲线 下面是DC36V的 启动频率是100个脉冲每秒  低于此频率无法动作  运行频率应是直线部分(图中应是100---1000之间) 此区间频率转矩最大 高于此区间段的脉冲数的频率 电机的转矩急剧下降 要避免在此频率区间工作。

网友B(2005-03-12):
请问这两根线是根据什幺公式计算得来?

网友C(2005-10-10):
频率-力矩特性曲线是根据测试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