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9):
如题,有例子最好,WJ1970@126.COM,谢谢

楼主:
我想把COM口的通讯做为一个线程,数据库的存取做为一个线程,有这样的例子吗?

网友A:
俺没了解过VB的多线程?可以实现吗?

楼主:
VB6可以通过API实现多线程,我试过,没试通,所以到论坛上咨询咨询

网友B:
顶楼的问题我也想知道。高手快出来呀!

网友C:
API
CreateThread
小的时候有人问]世界上的动物有两种,吃草的羊和吃羊的狼,你选择那种?”
     我不加思索地选择了狼,以为食物链的上层就可以优雅而尊贵地活着。
     后来,我终于懂得:
     懂得了羊是每天都有草吃的,但狼却是饿着的时候总比吃饱的时候多得多;
     懂得了羊只要不是跑得最慢,就可以不被狼吃,而狼却要跑得最快才可以有羊吃;
     懂得了羊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草场去过自由自在自己的生活,只要那里没有狼,而狼却只能选择羊所喜欢的草场去过不自由不自在不自己的生活,仅仅因为那里有羊。
     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狼吗?

网友D(2004-11-05):
DELPHI很容易实现。。。。

网友E:
VB 没用过,等待ING~~~~~

网友F:
我有一个建议!!

对于VB的多线程,如果是VB5,可以在程序内部直接实现,但是,VB5的多线程支持有点问题,暴不稳定。于是,VB6中取消了在VB-IDE里对多线程的直接支持。

大家应该是用VB6的多些吧?我也是用VB6的。所以,在VB6下要实现多线程,我觉得还是用ActiveX EXE好点。其实ActiveX EXE也不是“多线程”,它根本上就是和主程序相分离的进程,所以一样可以实现程序的异步工作,我想可以叫“多进程”吧,嘿嘿。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G:
我摘的,自己看!!!!!!!!!

VB中轻松实现多线程
substance

"    我们在用VB写程序的时候,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一个无限的循环之外,我们还希望程序能完成一些其他的工作。例如,我们要编写一个实时监视注册表的程序,需要用到一个无限的等待循环来监视注册表键值的变化(可以用函数WaitForSingleObject来实现),但是一旦程序进入这个无限的循环等待当中,就再也无法执行其他任务,也不能响应任何事件了(除非该函数监测到注册表键值发生变化而退出循环)。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只要把这个无限循环单独放在一个线程中,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可是这又涉及到了一个如何创建多线程的问题。可能大家以为创建多个线程很困难吧,其实不是这样的。

   在VB中用addressof操作符,再加上一些Windows API函数,就可以轻易地实现多线程。用VB做的多线程比用C++简单得多,而且做出来的速度一样快,因为它们都使用Windows API。每一个线程占用大约20毫秒时间片。

   用VB写多线程程序用到的第一个API函数是CreateThread,这个函数的声明如下: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CreateThread Lib ""kernel32"" (ByVal lpThreadAttributes As Any, ByVal dwStackSize As Long, ByVal lpStartAddress As Long, lpParameter As Any, ByVal dwCreationFlags As Long, lpThreadId As Long)As Long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线程的句柄,它的参数含义如下:

   1.lpThreadAttributes:这个参数表明函数的返回句柄是否可被子进程继承,如果可被继承,则指向一个SECURITY_ATTRIBUTES的结构,否则设为vbnull。

   2.dwStackSize:这个参数设置线程的堆栈大小。

   3.lpStartAddress:这个参数指明这个线程函数的起始地址。

   4.lpParameter:这个参数是传给线程函数的参数。

   5.dwCreationFlags:这个参数设置当线程创建时的初始状态,挂起,运行等等。

   6.lpThreadId:这个参数是待创建线程的ID号。

   假设创建一个管理线程的类clsThreads,用类的一个公用函数Initialize来初始化线程,用ResumeThread和SuspendThread函数来激活线程,实现代码如下:

   Private Type udtThread

   Handle As Long

   Enabled As Boolean

   End Type

   Private uThread As udtThread

   Private Const CREATE_SUSPENDED As Long = &H4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CreateThread Lib ""kernel32"" (ByVal lpThreadAttributes As Any, ByVal dwStackSize As Long, ByVal lpStartAddress As Long, lpParameter As Any, ByVal dwCreationFlags As Long, lpThreadId As Long)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ResumeThread Lib ""kernel32"" (ByVal hThread As Long)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SuspendThread Lib ""kernel32"" (ByVal hThread As Long)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TerminateThread Lib ""kernel32"" (ByVal hThread As Long, ByVal dwExitCode As Long) As Long

   Public Sub Initialize(ByVal lpfnBasFunc As Long)    '初始化线程

   Dim lStackSize As Long, lCreationFlags As Long, lpThreadId As Long, lNull As Long

   On Error Resume Next

   lNull = 0  '创建一个空指针

   lStackSize = 0    '0表示用exe的stack size

   lCreationFlags = CREATE_SUSPENDED    '表示初始化后先不激活,让别人来激活

   uThread.Handle = CreateThread(lNull, lStackSize, lpfnBasFunc, lNull, lCreationFlags, lpThreadId)

   If uThread.Handle = lNull Then MsgBox ""Create thread failed!""

   End Sub

   Public Property Get Enabled() As Boolean

   On Error Resume Next

   Enabled = uThread.Enabled

   End Property

   Public Property Let Enabled(ByVal vNewValue As Boolean)

   On Error Resume Next

   If vNewValue And (Not uThread.Enabled) Then

   ResumeThread uThread.Handle     '激活线程

   uThread.Enabled = True

   ElseIf uThread.Enabled Then

   SuspendThread uThread.Handle

   uThread.Enabled = False

   End If

   End Property

   Private Sub Class_Terminate()    '终止线程

   On Error Resume Next

   Call TerminateThread(uThread.Handle, 0)

   End Sub

   以上内容在类模块clsThreads中,有了它就可以在窗体中实现多线程了。下面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创建多线程(以2个线程为例)。

   在form1中添加picture1和picture2两个图片框,以及一个command1按钮,在工程中添加一个bas模块,该模块的代码如下: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GetTickCount Lib ""kernel32"" () As Long

   Public Sub FlickerTop()

   Static BgColor As Long

   Dim lTick As Long, lCounter As Long

   On Error Resume Next

   For lCounter = 0 To 60000

   BgColor = lCounter Mod 256

   Form1.Picture1.BackColor = RGB(BgColor, 0, 0)    '变化图片框的颜色

   lTick = GetTickCount

   While GetTickCount - lTick < 10    '延迟10个毫秒时间

   Wend

   Next

   End Sub

   Public Sub FlickerBottom()

   Static BgColor As Long

   Dim lTick As Long, lCounter As Long

   On Error Resume Next

   For lCounter = 0 To 60000

   BgColor = lCounter Mod 256

   Form1.Picture2.BackColor = RGB(0, BgColor, 0)

   lTick = GetTickCount

   While GetTickCount - lTick < 10

   Wend

   Next

   End Sub

   最后在form1中用下面的代码来创建两个线程,

   Option Explicit

   Public myThreadTop As New clsThreads, myThreadBottom As New clsThreads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On Error Resume Next

   With myThreadTop

   .Initialize AddressOf FlickerTop

   .Enabled = True

   End With

   With myThreadBottom

   .Initialize AddressOf FlickerBottom

   .Enabled = True

   End With

   MsgBox ""看看会有什么...""

   Set myThreadTop = Nothing

   Set myThreadBottom = Nothing

   End Sub

代码很简单,程序运行的结果是出现两个颜色不断变化的图片框(注意,两个图片框的颜色是同时变化的,而且分别各处在一个循环当中,即两个循环同时进行),但是必须记住的一点就是程序退出之前一定要结束所创建的线程,不然就会出现非法操作之类的错误。多线程的应用还有很多,用途是十分广泛的,上面举到的一些例子只是多线程应用的极小一部分,更多的东西还需要大家在实践中积累得到。(文中程序在Windows98+VB6.0下调试通过)

网友F(2004-12-14):
用API也试过,不太稳定,程序常常莫名其妙的挂了(我用API做过访问串口的程序里的多线程)

唉,还是用ActiveX EXE吧,暴简单不说,还比较稳定。工业上,求的不就是稳定吗?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H:
Aitive可以监控多个串口吗?

网友F(2006-02-25):
那个就已经不是它的问题了.

在ActiveX EXE内部,各对象的工作方式本身就是使用各自独立的线程.

此处有我写的一个例子,功能是取得某网址的源代码.

它在ActiveX EXE内部其实是以多线程方式工作的.

ActiveX EXE已经调整为"每个对象使用一个线程",编译后再在主程序里引用一下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以下是地址:

http://www.m5home.com/bbs/dispbbs.asp?boardID=10&ID=556&page=1

有游客用户名的.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