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9):
各位大侠,请问CPM1A-30CDR-D与CPM1A-30CDR-A是一样的吗?两者有什么差别??谢谢!

网友A:
楼上所的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答复哦!
但我还是不太明白:他们的输出都一样开关信号吗(别用砖头砸我哦)???

网友B:
CPM1A-30CDR-D的机型内部没有开关电源,需要外部供给DC24V电压;
CPM1A-30CDR-A可以直接使用AC110V或AC220V的电压输入给PLC供电;
其它的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