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9):
我是三菱PLC的初用者,现有一个实际问题是用三菱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FX-2DA的输出电压来控制变频器起动x0,停止x1,加速x3,减速x4,我的思路是x0起动时DA模块给1伏的电压给变频器,然后用x3按一下电压加1v,x4按一下电压减1v,电压最高为10v,最低为0,现我编的程序如下,那位PLC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哪里到修改或重帮我编一个程序啊,本人万分感谢啊!并以后共同在PLC方面研究,有机会一定报达!!

网友A:
1.加减1:用微分指令
2.加(减)1:条件:变频器已启动且无故障且无减(加)且未超上限(下限)值。
3.停止后应确保回零,启动时用MOVP传送初始数据。
OK

网友B:
FX2N-2DA的0~10V输出对应D寄存器值为0~4000点。
所以对D寄存器赋值400点,2DA才会输出1V的电压信号。

网友B:
这是第一通道的程序,超出4095点2DA会出错的。

网友C:
真的能学到东西哦,谢谢了

网友D:
控制变频器为什么不用数字量来控制呢?

网友E:
这是数字控制噢!

网友F(2004-11-22):
这个很简单,你自己好好想想,输出电压不是分成了10份吗?每一份为400,一开机把400赋给D100,然后根据要求增减,400,可以用比较指令,LD M8002
                                                            MOV K400 D100
                                                            LDP X3
                                                            ANI X4
                                                            ADD D100 K400 D200
                                                            MOV D200 D100
                                                            LDP X4
                                                            ANI X3
                                                            DEC D100 K400 D200
                                                            MOV D200 D100
具体的要看自己的水平,方法很多不只这一种.祝你成功!

网友G(2005-01-20):
我学习PLC也有3年了,但是一直苦于没有 模拟量方面的事例,所以对于模拟量方面不太清楚,请问能告我模拟量怎样设置吗?比如数据寄存器D的使用范围?谢谢!恭候你的回话!如有用的上小弟的地方,请直言!不胜感激!

网友H:
为什么不要通讯来控制频率呢?节省好多钱啊!!一个BD和一个DA的价格相差多少??

网友I:
to楼主:这编的是啥玩意啊!?楼主怎么还能控制M8002呢?M8002可是系统位啊,在PLC上电的第一个周期里系统自动把它输出,其余时间都断开,你怎么能来控制它呢?
to long1800:你那样编搞复杂了,根本就不用中间寄存器啊。比如你的
    ADD D100 K400 D200
    MOV D200 D100
完全可以改为ADD  K400 D100 D100
还有DEC D100 K400 D200
     MOV D200 D100
这是啥玩意啊?应该改为
     SUB D100 K400 D100
最后在程序的结束要判断上下限
    LDD>  D100  K4000
    MOV   K4000 D100
    LDD<  D100  K0
    MOV   K0      D100
to  djwang2000:不是什么都要用通讯的,虽然通讯是省点钱,但并不见得都适用,因为它不大可靠,特别是用来启停变频器时。还有三菱的PLC根本就不怎么稳定,我也这几天才开始用,今天刚刚用PLC做了个最简单的定时器程序,结果定时都有问题,竟然有时不能定时!可见它的可靠性不高啊!

网友J(2005-03-03):
那哪条指令是将PLC里面计算出来的模拟量值输送到端口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
to  djwang2000:不是什么都要用通讯的,虽然通讯是省点钱,但并不见得都适用,因为它不大可靠,特别是用来启停变频器时。还有三菱的PLC根本就不怎么稳定,我也这几天才开始用,今天刚刚用PLC做了个最简单的定时器程序,结果定时都有问题,竟然有时不能定时!可见它的可靠性不高啊!
你说的不错,起停不能用通讯做的。但写频率还是可以的,而且速度还可以,控制一两台没有问题的。定时都不稳定好像不至于吧?可能你那台PLC有故障吧

网友K:
有的增益是0--2000,有的改过(自定义)0--4000,即对应0--10V,我同意9楼的意见

网友L(2005-09-17):
设置好增益值,4000对应10V,这样在程序中使用
LDP X0
SET M0
LD M0
OUT Y0(启动输出,连接变频器启动端子)
LDP M0
MOV K400 D100
LDP X1
RST M0
LDP X3
ADD K400 D100 D200
MOV D200 D100
LDP X4
SUB D100 K400 D200
MOV D200 D100
就可以了

网友L:
主要注意不要让D100超过K4000,否则会出现错误的情况

网友M(2006-03-10):
各位老大,请问如何使用三菱的FROM     TO指令?

网友M:
希望大哥们能扶小弟一把

网友N:
我的QQ:42815905 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 QQ 联系

网友O:
大侠,能讲一下to指令后几个常数的意思吗?电流和点压的区别,通道如何指定啊??请大侠们教教我啊

网友P(2006-05-05):
哪位大侠有FX2N-4DA的中文资料啊 能不能传一个给我啊
谢谢了 我的邮箱 heyang12002@12.com

网友Q(2006-10-23):
各位好!我也是刚学的,对模拟量控制不懂,请教高手,D100,K400后面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呀,如能回答不胜感激!

网友R(2006-12-13):
还不如用485通讯,成本还低

楼主:
德国倍加福P+F传感器资料免费送[讨论]
德国倍加福P+F传感器华南办事处,欢迎大家咨询及索取电感、电容、超声波、电磁传感器,光电传感器, 40万以内肪冲的编码器,ASI现场总线等资料,邮箱jzdcn@126.com
QQ271649158
请到以下网址下载资料,多谢!

http://www.gongkong.com/Customer1/23pf/download.asp

网友S(2007-01-17):
留个记号
后面几位的程序好象也不对
加法不是那样的

网友T(2007-03-31):
kan 了才知道
恩学到东西了

网友U:
m8002 只是开机脉冲, m2 錯了,你好象用过CMP了, 给你个小窍门,你若是用FX2N的最好用<,>等指令  d0好象是BFM16# 且范围应0~4000对应0~5伏,  楼主

网友V(2007-05-17):
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编程电路,你在面所写的一些程序很大程度套用了书上面的,但在实际的应用中有一部分可以不写.并且你在加减速的过程中用M8011 M8012这几个内部继电器这样比较好.再加上两条比较指令就可以把数字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了.要不你说一个邮箱地址我把原来写好的程序给你发过去你看一下.

网友W:
太好了真是能学到东西

网友X(2007-06-29):
我学习PLC也有几年了,但是一直苦于没有 模拟量方面的事例,所以对于模拟量方面不太清楚,请问能告我模拟量怎样设置吗?比如数据寄存器D的使用范围,有程序附带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Y:
三菱FX编程软件3.3中文版 简介: SWOPC-FXGP/WIN-C V3.0中文版应用于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最新版编程软件。运行于Windows平台(3.1、95、98、ME、2000、XP、2003等)该程序可在串行系统中与PLC进行通讯、文件传送、操作监控以及各种测试功能等。是PLC编程、调试、监控等不可多得的好帮手,可在线、离线编辑程序。本人在2007-03-06上传过有用户打不开安装不了,这回上传三菱FX最新版编程软,多次下载安装正常szgx.ltd@163.com https://login.taobao.com/auction/fast_buy_item.htm?auction_id=18dc3a0a18249075faf429768011f728&x_id=null&key=a96f75462c0889ed86f2019f91505b2b

网友Z(2007-11-13):
真是好东西,有FX2N-2AD这样的程序吗?急!急!急!

网友AA(2008-11-07):
多看看高手们的发言真的很好,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AB:
怎么会这样写呢?看得都晕,附上说明书一份

网友AC(2010-10-05):
用汇川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汇川H2u-2DA控制变频器的编程问题
用你发表的程序在汇川H2u-2DA不能用,请你能不能帮我解决?谢谢

网友AC:
PLC问题
我QQ58230078,有事情求你帮助,谢谢!

网友AD(2013-07-28):
楼主现在应该是高手了吧

网友AE(2015-01-08):
试了一下楼上的都有问题,我自己编了个,大家看看
按X5加速,按X6减速。
上限用楼上提供的可以停下来,下限按照楼上编的如果不加中间继电器M0的话会,按下减速会循环不停。

网友AF(2015-05-29):
我楞是搞不明白,楼主用这个M8002特殊标志位做辅助继电器。

网友AG:
回复 网友AE:
你试过了么,你的比较指令怎么用到32位啦,16位就能满足啦,还有减速为什么会进入死循环?

网友AH(2016-06-17):
FX2N-2DA的0~10V输出对应D寄存器值为0~4000点。
所以对D寄存器赋值400点,2DA才会输出1V的电压信号。
学到东西了呢。三菱电机的产品型号还真是多。
三菱PLC Q06UDHCPU:
http://www.bangdaow.com/goods.php?id=18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