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力控

楼主(2004-09-29):
我用三菱FX系列和力控相连,我先把三菱里面传了一个程序,就是让Y0常亮,然后在力控里面作了一个灯,用灯显示Y0的状态,但就是没反映,也不知道PLC有没有连上.我在数据库里面注册了Y0点,然后在灯里面引用Y0的值怎么不行呢/

网友A:
不知是否通讯成功了?

楼主:
应该成功了.请问在力控的控件中如果引用PLC的输出点需要怎么设置?我在数据库中已经注册.然后在控件中引用PLC的当前值比如(Y0.PV),怎么控件的状态没有反映.

网友B:
选择实施数据库 Y0.PV点通道连接,选择PLC的Y0,然后在灯的变量引用中选择Y0。PV

楼主(2004-10-29):
对啊,但就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