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9):
小弟做一系统,需要2个温控仪对应一个温度检测传感器(PT100),请教能否传感器直接接到两个温控仪上,若不能,有何影响,请教如何接,多谢!!!!!!!!!

网友A:
不能
会影响显示精度
接一个PT100变送器,再把变送的输出信号去接两个温控器

网友B:
PT100热电阻不能同时接两台温控仪.因为用电阻测温是采用电桥电路进行测量的.只有用温变把温度信号转换成4_20mA或0-10mA这样才能带两台显示仪.

网友C:
用一个输出可为变送输出4-20mA的温控表,该信号做第二块表的输入。宇光的表可作到

网友D:
这种方式,要找仪表厂定做专门的控制器,组成主表与副表系统即可,我一直用这种方式式来控制加热器的。

网友E:
不能
如果不同使用的话
只要加一个切花电路就行了

网友F(2004-11-22):
用一块有变送输出的表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