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9):
双速异步电机该怎么接线呀~~谢谢拉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一种接线的方法可不可以合适你用.

楼主:
谢谢你~~我们单位的5.5/17KW的风机就是这样接的~他的定子是怎样接的呀?

网友B:
双速电机一般是倍极调速,内部定子的接线一般是双三角或双Y接法。

网友C(2011-02-22):
仅举以下各例,说明极对数有各种各样的,接线也有各种各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