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9):
请各位老大给我讲一下,这线电压,相电压概念,以及,380,660的计算是怎么来的啊

网友A:
学习电工学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电工学书
老大,如果懂, 帮帮忙,给我说说吧,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的~~~~~~~~
关注中!

网友C:
1.首先你的供电系统必须是相电压是660伏的(一般供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制,相电压即指相线中的任意两根线间的电压值,线电压指相线中的任意一根线与中线的电压值)。2.线电压=相电压/1.732,即:380=660/1.732。3.星角启动在星过程中,实际上是用接触器锁电动机线圈尾端星点,在该点上由于三相电压向量值相加等于0,故此时每组线圈两端的电压为380,角启动时,把三组线圈分别头尾相连后,每组线圈两端的电压为660。

网友D:
三相交流电的线压等于相压*1.73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相交流电的线压等于相压*1.732

OK

网友F:
2.线电压=相电压/1.732,即:380=660/1.732

??/

网友G:
星三角启动时,定子绕组采用三角形连接,则三相电源线电压应为 380V ;定子绕组采用星形连接,三相电源线电压应为 660V 。

网友H:
这个我可没有注意这些!呵呵!非常长知识,谢谢楼主的提问,谢谢兄弟们的回贴赐教!

网友I:
同意四楼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同意四楼的说法.
四楼的说法,起码有一处是错误的。“(一般供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制,相电压即指相线中的任意两根线间的电压值,线电压指相线中的任意一根线与中线的电压值)”其中,线电压和相电压的概念已经混了。应该是:(一般供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制,线电压即指相线中的任意两根线间的电压值,相电压指相线中的任意一根线与中线的电压值)

网友J:
我也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B:
我要顶顶,希望好心的大虾,能再次指点

网友K:
QYH:我想纠正你的理论:

     "星三角启动时,定子绕组采用三角形连接,则三相电源线电压应为 380V ;定子绕组采用星形连接,三相电源线电压应为 660V 。"

      前面是对的,但是后面“定子绕组采用星形连接,三相电源线电压并不是 660V ,仍然是380V”
      660V并不是普通动力电路的电压,而是根据变电的需要而设定的电压!电机无论是在星形还是三角形中它的输入电压都是380V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同意四楼的说法.

 四楼的说法,起码有一处是错误的。“(一般供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制,相电压即指相线中的任意两根线间的电压值,线电压指相线中的任意一根线与中线的电压值)”其中,线电压和相电压的概念已经混了。应该是:(一般供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制,线电压即指相线中的任意两根线间的电压值,相电压指相线中的任意一根线与中线的电压值)电源的线电压如果是380,怎么会在三角形中,会出现660呢?所以,不同意4楼的说法。
同意

网友M:
晕。强烈罐水~

网友N:
这是一个可使用双电压的电机。在660V时星运转,在380V时三角形运转。接线时应注意。

楼主:
一片混乱,强烈晕!
盼望权威专家给一个定论!

网友L:
常识性的东西。
我不是权威,但我是老版。可以总结一下:总的来说11楼的wangtaotao和15楼的huhanxi所说的都是对的。
1, 在三相交流中,线电压就三根火线中的任两根的电压(电线与电线的电压)。而相电压是三根火线中任一根火线与零线(或与中性点)的电压。线电压=(根号3)*相电压。正如11楼的大侠所述四楼的兄台搞错了相电压与线电压的关系。
2, 15楼的大侠说得非常对,三相电源电压,与电机的接法没关系的。随便你怎么接它是380V还是380V不会变。
3, 星接法时线圈两端的电压=(线电压)/(根号3),而角接法时线圈两端的电压为线电压。

网友O:
引用 网友C:
1.首先你的供电系统必须是相电压是660伏的(一般供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制,相电压即指相线中的任意两根线间的电压值,线电压指相线中的任意一根线与中线的电压值)。2.线电压=相电压/1.732,即:380=660/1.732。3.星角启动在星过程中,实际上是用接触器锁电动机线圈尾端星点,在该点上由于三相电压向量值相加等于0,故此时每组线圈两端的电压为380,角启动时,把三组线圈分别头尾相连后,每组线圈两端的电压为660。
2.线电压=相电压/1.732,即:380=660/1.732。????有没有搞错

网友P:
多看书,不懂就问

网友Q:
星和三角之间如何用接触器实现的,怎么连接的??可以画一个实际的连线图看吗(最好用实物表示)?谢谢~~

网友R:
我也明白了,多谢!

网友C:
不好意思,由于是在工作时间回答你的问题,有些匆忙,线电压=1。732*相电压是对的,非常抱歉。另外,星角启动属于降压启动。启动时的每一组线圈肯定先是低电压,后才是正常的电压。

网友C:
工厂供电系统中三相四线制的线电压的值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定,变压器是可以提供各种标准电压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星和三角之间如何用接触器实现的,怎么连接的??可以画一个实际的连线图看吗(最好用实物表示)?谢谢~~
老天,随便找本电工的书都可以找到一个例子,这是最基本的电拖应用的例子啦,是不是现在的人都是用变频器启动电机,都不懂用星-三角启动了?

网友T(2005-07-29):
找一本电工基础看看。就能找到答案。
星-三角降压启动只适用于三角运行的电动机。
线电压是相电压的根三倍。

网友U:
谢谢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V:
看样子,还是读书时好,不会搞混相线这些基本概念!

网友W:
先从电工开始做吧,不要先做工程师。那样有很多的实际经验的,要不就不会问这么嫩的问题了。实践出真知呀。天道酬勤!

网友X:
这位台兄你是否把相电压和线电压的概念搞反了,相电压应该是相线(俗称中的火线)与中性线之间的电压,线电压是指三根相线任意两根之间的电压(就是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

网友Y:
380/660V的概念我想应该是说所适应的电压等级吧!就象我们所使用的一般电笔一样,所标的是500V一样!

一般三相四线的电压就是220V和380V,不会超出允许范围的!

星三角启动是针对大电机降压启动的一种方式,其目的就是避免瞬间拉跨系统电压,而其所运行的电压值就是380V,并非什么三角形是这么多伏、而星形又是那么多伏,并非这个概念!

网友Z(2005-08-29):
各位大侠,我记得660v的电压是多用于煤矿井下,其他的都同一般的一样,660是线电压,380是相电压。

网友AA:
3楼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AB:
我同意19楼的看法

网友AC:
引用 网友C:
1.首先你的供电系统必须是相电压是660伏的(一般供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制,相电压即指相线中的任意两根线间的电压值,线电压指相线中的任意一根线与中线的电压值)。2.线电压=相电压/1.732,即:380=660/1.732。3.星角启动在星过程中,实际上是用接触器锁电动机线圈尾端星点,在该点上由于三相电压向量值相加等于0,故此时每组线圈两端的电压为380,角启动时,把三组线圈分别头尾相连后,每组线圈两端的电压为660。
哥们儿,反了吧,线电压=相电压*1.732

网友AD:
引用 网友Z:
各位大侠,我记得660v的电压是多用于煤矿井下,其他的都同一般的一样,660是线电压,380是相电压。
老兄,660v是特种变压器输出吧.我们所说的单相220即火线对零线是只相电压,380v只线电压

网友AE:
首先你的供电系统必须是相电压是660伏的(一般供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制,线电压即指相线中的任意两根线间的电压值,相电压指相线中的任意一根线与中线的电压值)。2.线电压=相电压*1.732,即:380*1.732=660/1.732。3.星角启动在星过程中,实际上是用接触器锁电动机线圈尾端星点,在该点上由于三相电压向量值相加等于0,故此时每组线圈两端的电压为380,角启动时,把三组线圈分别头尾相连后,每组线圈两端的电压为660。

网友AF:
星形走动时电压为380V,三角形运行时电压为660V

网友AG(2005-11-30):
启动星型运行也用星型可以吗如果不可以,为什么请各位给讲一讲

网友AH:
44楼什么意思啊?如果是星形连接得电机就不能星三角启动,而是用其他方式降压启动

网友AI:
引用 网友AE:
首先你的供电系统必须是相电压是660伏的(一般供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制,线电压即指相线中的任意两根线间的电压值,相电压指相线中的任意一根线与中线的电压值)。2.线电压=相电压*1.732,即:380*1.732=660/1.732。3.星角启动在星过程中,实际上是用接触器锁电动机线圈尾端星点,在该点上由于三相电压向量值相加等于0,故此时每组线圈两端的电压为380,角启动时,把三组线圈分别头尾相连后,每组线圈两端的电压为660。
      同意正确

网友AJ(2006-02-07):
天道酬勤!

网友AK:
基础性的的东西,看了也长见识

网友AL:
星行是降压  三角是全压运行
你考虑下 电压 电流  负载的关系
你觉得 星能运行吗?

网友AM(2006-04-21):
一句话:380v时此电机要接星,600v要接成角。启动方式是另外一个问题,爱星三角星三角,爱降压降压,跟这个没关系,over

网友AN:
呵呵  国产电机出厂大都接成角,为的是用星角启动。星启动时,线电压380,相电压220。正常运行时,换成角,相电压和线电压都是380。而且星角启动使用于笼型电机。说的对吗?

网友AO:
三楼好像将线电压与相电压的感念搞混了,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线电压是660V,相电压是380V

网友AP:
我靠,此就是说电机正常的运行是三角型运行,供电为380V若标为220/380则不能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AQ:
悲哀啊!
相电压和线电压还有这么多不知道的。
就敢出来闯吗?

网友AO(2006-09-26):
三楼的讲的好像不正确,应该是线电压=相电压*1.732,380*1.732=660V

网友AR:
线电压和相电压若搞不清,那么线电流和相电流肯定同样不知道,只能算是电工学徒工。线电压:火线与火线间的电压为线电压。相电压:任一火线与中线间的电压为相电压。线电压=相电压X1.732,相电压=线电压/1.732
    角接电动机的线电压等于相电压,也就是说电动机绕组承受的电压是(线电压若为380V)380V,线电流则为电机的额定电流,而电动机绕组电流则为相电流(=线电流/1.732)。星接电机的线电压等于电源电压,此时绕组的电压为相电压即:线电压/1.732,若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则此时绕组承受的电压则为220V。而绕组的电流=相电流=线电流=电机的额定电流。
    星-角降压启动第一条件,电动机必须是角接的,也就是绕组在正常运行时的电压为380V。而电机启动时,先将电机改为星接,此时绕组承受的电压为220V,此时启动电流和启转矩只有角接直接启动时的均只为1/3,启动完毕,立即将电动机转为角接转为正常运行。
   按主题来瞧:380/660V的表示方法与53楼所说的220/380的电机不能采用星角启动,只能说明这台电机适用于二种电压,即在角接时380V,而在星接时则为660V,不是吗,角接时电机绕组电压为380V,而星接时绕组电压=660/1.732=380V,二种电压的接入均保持绕组电压不变。若一定要说是星--角降压启动,可以确认,这台电机的额定电压为660V,而且是角接,降启时接成星形,绕组电压则降为380V起动,成功后转为角接。道理与上述一样。

网友AS(2006-10-27):
这么多人发言,总有言多必失的现象.希望大家打字慢点,别激动.十句话有九句对的,人家还是不敢信你.

网友AT:
56楼的师傅
即在角接时380V,而在星接时则为660V,不是吗,角接时电机绕组电压为380V,而星接时绕组电压=660/1.732=380
搞不懂,应该是星行380,三角型660,因为线电压=相电压*1.732

网友AU(2007-06-06):
我觉得你说的对!

网友AV:
晕,越看越乱。那谁告诉我为什么计算380设备额定电流时要除以1.732(额定电流=功率/380/1.732)

网友AW(2008-03-23):
引用 网友K:
QYH:我想纠正你的理论:

      "星三角启动时,定子绕组采用三角形连接,则三相电源线电压应为 380V ;定子绕组采用星形连接,三相电源线电压应为 660V 。"

       前面是对的,但是后面“定子绕组采用星形连接,三相电源线电压并不是 660V ,仍然是380V”
       660V并不是普通动力电路的电压,而是根据变电的需要而设定的电压!电机无论是在星形还是三角形中它的输入电压都是380V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AX:
4楼说错了,相电压应为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线电压是任意两根相线之间的电压,与他说的正好相反

网友AX:
4楼说错了,简但来说相电压就是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线电压才是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同意8楼说法

网友AY:
该电机正常运行角接的电压是380,星接的电压为660,星三角启动时不论是星还是角电压介为380,否则就不存在降压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