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29):
心中一个结,为什么电焊机不容易电死人!你能帮我解答下吗?
不要说因为电压低,虽然只有30-50V左右,但老师说电死人不是指电压,是看电流的,电流超过30mA就有机会死人,但电焊机的电流可不是更加更加大吗?为什么电不死呀

网友A:
I=U/R U只有30V,你量一下你的R有多大,再算一下I,就知为何电焊机不容易电死人了

楼主:
30除2000欧==0.015
我有一次用电焊机时换焊机就给电了几下

楼主:
是换焊条时给电了几下

网友B:
I=U/R
电阻为人的电阻和地线的电阻并联,大部分电流都从地线走了,人身只是小部分。

不过有时候也挺危险的,如果地线接触不好,或者手湿,或者点被,:),那就不好说了

我被电焊机点过,和220电一下差不多,还是小心点!!!!

网友C:
电焊机的电流是很大,但这些电流不可能从人体内流过,所以对人体还是安全的;

网友D:
但老师说电死人不是指电压,是看电流的=========老师说的没有错,是要看电流。但是,你应该想想,电流的大小应该取决于电压和阻抗。比如一个电源,即使能够输出的电流无穷大,可是由于电压只有非常的低(比如只有10v),同样对人体也是没有什么威胁的,又如,一个电源的电压能输出10000v的电压, 由于阻抗是无穷大,所以电流非常的小,所以也是对于人体没有什么威胁的~~~~~

楼主:
现在我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电阻为人的电阻和地线的电阻并联,大部分电流都从地线走了
地线??哪线地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电阻为人的电阻和地线的电阻并联,大部分电流都从地线走了
地线??哪线地线?

想好了再说!!
你一只手摸火线一下就知道什么是地线了

楼主:
但老师说电死人不是指电压,是看电流的=========老师说的没有错,是要看电流。但是,你应该想想,电流的大小应该取决于电压和阻抗。比如一个电源,即使能够输出的电流无穷大,可是由于电压只有非常的低(比如只有10v),同样对人体也是没有什么威胁的,又如,一个电源的电压能输出10000v的电压, 由于阻抗是无穷大,所以电流非常的小,所以也是对于人体没有什么威胁的~~~~~

这个哥们说得有道理,而不是你

网友E:
以前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吗?40V的安全电压也是通过30MA的安全电流和人体的一般电阻计算出来的~如果你的电阻比别人小或是工作环境潮湿也有可能被电着:)

网友F:
I=U/R电压只有36V而我们人体的电阻是很大的,所以I很小,不被电伤,但能电一下,故小心一点比较好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不大明白,I=P/U,电焊机的次级电流是这么算的吧,次级只有不到100V的电压,这对人来说也蛮安全的马,我想搞电的都被220V电过。I=U/R,那电流应该没多阿

网友G:
普通电焊有两种,一种是靠调整电压,一种调整磁通量的。
后者空载电压教高,工作电压低。
其实人体所能承受的电流很小,男的大概14.1ma,女的11.6ma左右。
为什么漏电开关漏电流选择在30ma呢,那是人体可摆脱电流,但具体可摆脱电流到底是多少恐怕没人敢试。
电焊机电不死人?你试下把手弄湿握住它负载两端不放手,我保证能电死你。

网友H:
我爱人公司有个民工在电焊作业时被电死了,后来劳动部门在现场分析不出原因,估计是那人的心脏有问题

网友I:
电焊机的出两颗线,一颗地线一颗把线,地线接地不良好,而市电地线接地良好.

网友J:
电焊机是隔离变压器呀!

网友K:
哦,我估计那还个人是把地线接架子或一个平面上[导体的]而他自己站立在上面一只手接触或抓住了焊机的火线,但他的身体某个部位接触到了与地线接通的导体所以触电.

网友L:
同意5楼意见

网友M:
主要是隔离变压器,没有与大地连接,不形成回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普通电焊有两种,一种是靠调整电压,一种调整磁通量的。
后者空载电压教高,工作电压低。
其实人体所能承受的电流很小,男的大概14.1ma,女的11.6ma左右。
为什么漏电开关漏电流选择在30ma呢,那是人体可摆脱电流,但具体可摆脱电流到底是多少恐怕没人敢试。
电焊机电不死人?你试下把手弄湿握住它负载两端不放手,我保证能电死你。

网友O:
电焊机是低电压大电流

网友P(2004-10-29):
我还没被电到过

网友Q:
我被电过,你鞋子不好拿焊枪很电的。

网友R:
大家千万别有错误认识,电焊机二次线电死人的事常有,注意安全呀! !!  !!!

网友S:
请注意安全电压的范围,不要只抱一头跑,电焊机的电流虽大,但不是流过你的身体的电流,是指在焊接时的电流,焊接时焊钳与工件之间的电阻是多大?你晓得不?50V的电压加在人体上又是多大的电流呢?算算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H:
我爱人公司有个民工在电焊作业时被电死了,后来劳动部门在现场分析不出原因,估计是那人的心脏有问题
我以前一个同事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客人被电死在上海一家宾馆的浴室,浴室的电源全都是低压,而尸检又证明确实死于电击,可能和上面的事件类似.

网友U(2008-11-27):
SB
笨,脚踩地线手拿焊条换不被电才怪

网友V:
[灌水]
我也被电过
记得当时是做一个物料架 中途生产部蚀刻线出故障就去搞了下 因为蚀刻车间有水 外加那厂上班穿拖鞋 脚沾了水 完后再去接着焊架子 在更换焊条时 一脚踩在角铁上 一手拿焊条换 一碰上去就感觉我一胳膊在往架子上吸 那时候反映是相当的快 收起脚 丢了焊枪 吓的不轻 这就是工作经验 来的不易啊

网友W:
劳动局【电工证】培训教材规定,安全电压:36V
电力局【进网电工作业许可证】教材规定,安全电压:交流50V
安监局【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电工证】】教材规定,安全电压:42V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电焊机的电流是很大,但这些电流不可能从人体内流过,所以对人体还是安全的;
电焊机是双线圈的设备,而且电压比较低,所以不容易触电, 但是焊工装焊条的时候是不允许直接用手持电焊条的

网友X:
晕。你人和电焊机是并联的,呵呵,你人的电阻远远大于电焊机接地线电阻,电流就会远远小于电焊机上的电流,当然如果电流无穷大的话,那也会死人的。。。呵呵。。。

网友Y:
电焊机空载电压达70V,已超过安全电压,因此电焊工要求穿绝缘鞋、戴手套才能工作。更不能一手拿焊把,一手拿搭铁线。

网友W:
电焊机空载电压75V以下

网友Z:
电焊机空载时70多伏特,焊接时20多伏特,干燥的情况下人体电做1000欧姆,但是焊工工作是穿的绝缘鞋,工作服,手套,都是高电阻的,,换焊条时流过人体的电流相当小,感觉不道,请注意电焊机的外壳必须接地,电焊机的一次侧必须加漏电开关.

网友AA(2009-01-01):
我身边的电焊机都是随便查的,也没看有接地,也没有穿工作服,好像很安全呀.

网友AB:
欧姆定律是电学永恒不变的定律

网友AC:
用I=U/R这个算法来算的话,而人体的电阻很大,因为通过的电流很小,再说你在更换焊条时你触摸的时间也很短啊

网友AD:
引用 网友W:
电焊机空载电压75V以下
空载电压60~70V
工作电压25~30V

网友AE:
虽然电人的直接原因是电流
但是电流是和电压和阻抗有关系的
电焊机的电压很小,而平时人体的阻抗很大,所以通过人体的电流就很小,不会电伤人。
但人体的阻抗和人的情绪和皮肤的干燥程度有关系的,在你出一身汗的时候触到电焊机也是能发生事故的

网友AF:
电焊机相当于一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AG:
电焊不容易电死人是看什么环境,只要有足够的绝缘就是220v的照明电,或者高压电都电不死人,

网友AH:
看看人体承受电流范围跟时间

网友AI:
电焊机输出电压低,人体电阻大,流过人体电流小

网友AJ:
昨天晚上还被电了呢,在焊架子的时候.

网友AK:
一次和二次绕组击穿你看电的死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