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30):
请高手解释以下两个问题:
1.变频器的输出侧用屏蔽电缆时为什么比用非屏蔽电缆的传输距离近。
2.为什么变频器输出侧加电抗器后的电缆长度可以加长

网友A:
我们知道变频器的输出是调制交流波,其调制频率是2-16KHz。用屏蔽电缆,电缆中的导线流过高频电流。会在屏蔽层上感应电势,屏蔽层相当于单匝线圈,形成电流,损耗一部分能量。越长越厉害。为保证变频器到电机的输出功率,当然要考虑最大损耗。限制长度。
加输出电抗器能起到滤波作用,使输出波形接近正弦波,线路损耗小,也就可增加长度。